看5365|回1|收藏
楼主 ID:727357 只看他

楼主(2020-04-12):
程序流程图

       最下面四个是采样电阻,调节电阻值改变采样电压大小,然后8个通道依次采四个电阻值输出的电压的大小,在数码管上动态显示通道号和所对应采回的电压值大小。ADC0808转换完成是使用外部中断下降沿的方式通知单片机进行数据读取,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电压数据的精确,程序中可以更改ADC循环 采样的时间。示波器是为了观察转换是否完成的波形来确保ADC0808能否正常工作。

Proteus仿真图

代码:

/* Main.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
*
* Created:   周四 2月 27 2020
* Processor: AT89C51
* Compiler:  Keil for 8051
*/
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stdio.h>
#define u8 unsigned char
sfr AUXR =0x8E;
u8 code t_display[]={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准字库
//   0  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A    B    C    D    E    F
    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,
//  black  -   H    J    K    L    N    o   P    U     t    G    Q    r   M    y
    0x00,0x40,0x76,0x1E,0x70,0x38,0x37,0x5C,0x73,0x3E,0x78,0x3d,0x67,0x50,0x37,0x6e,
    0xBF,0x86,0xDB,0xCF,0xE6,0xED,0xFD,0x87,0xFF,0xEF,0x46};
//    0.   1.   2.   3.  4.   5.   6.    7.   8.   9.  -1
unsigned xianshi[6];
u8 code T_COM[]={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,0x40,0x80};      //位码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start=P3^1;
sbit CLK=P3^0;
sbit addA=P3^4;
sbit addB=P3^5;
sbit addC=P3^3;
sbit OE=P3^7;
bit disflag;
bit adcflag;
bit okflag;
u8  adcnum,adc_value;
unsigned int a;
void Timer0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初始化0.1毫秒@11.0592MHz
{
  TMOD &=0xf0;
  TMOD |=0X01;
  //TH0=(65536-92)/256;
  //TL0=(65536-92)%256;

  TL0 = 0xA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TH0 = 0xFF;

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0中断
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T0启动
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 using 1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中断函数配置
{
    static int  dis_count=0,adc_count=0;
      TL0 = 0xA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TH0 = 0xFF;
      //CLK=~CLK;
      dis_count++;
      adc_count++;
      if(dis_count==10)
    {
        dis_count=0;
        disflag=1;
    };
       if(adc_count==10000)
    {
        adc_count=0;
        adcflag=1;
    };

}

void Exit0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初始化
{
    I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外部中断请求
    I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设置为下降沿触发
    EX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请求开启
}
void exit0() interrupt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0中断函数配置
{
   ok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换完成
}

void display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扫描显示函数
{
      static int i=0;
          disflag=0;
          P2=0XFF;            //消影
          P1=xianshi[i];      //送位选
          P2=~T_COM[i];       //送段选
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if(i==6) i=0;
}
void start_adc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启动函数
{
     start=0;
     adcflag=0;

     addC=adcnum/4;
     addB=adcnum%4/2;
     addA=adcnum%2;

     start=1;

     if(adcnum==8)  adcnum=0;
     adcnum++;
     start=0;
}
void read_adc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读取函数
{
     okflag=0;

     OE=1;
     adc_value=P0;

     a=adc_value*20;//255表示5000mv ,1表示20mv,共5100mv
     OE=0;
     xianshi[0]=t_display[a%10];
     xianshi[1]=t_display[a%100/10];
     xianshi[2]=t_display[a%1000/100];
     xianshi[3]=t_display[a/1000+32];
     xianshi[4]=0x40;
     xianshi[5]=t_display[adcnum-1];

}
void main(void)
{

   // Write your code here
    Exit0Init();
    Timer0Init();
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全局中断
   while (1)
   {

      if(disflag==1)  display();
      if(adcflag==1) start_adc();
      if(okflag==1)   read_adc();
    }
      ;
}
(下载次数: 77, 2020-4-12 10:23 上传)

下载积分: 黑币 -5

沙发 ID:648262 只看他

网友(2020-06-05):
很好!学习学习!

51黑电子论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