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盒子如何外接ULN2003驱动模块

楼主(2020-04-12):
新买的51单片机盒子本来有一个ULN2003驱动模块了,想要再外接两个ULN2003模块,该如何安装呢

网友A:
一是要熟悉“51单片机盒子”有什么接口可以输出和输入,再根据你的用途找到可以输入和输出的接口。
二是要找到“ULN2003驱动模块”引脚或用途及主要技术参数。1.工作电压 DC 4-12V 。2.工作电流≤ 500mA。3.适用于 2 相 5 线步进电机。(例如:ULN2003是大电流驱动阵列,多用于单片机、智能仪表、PLC、数字量输出卡等控制电路中,可直接驱动继电器等负载。)
三是根据“51单片机盒子”输出和输入接口进行编程。
四是根据“51单片机盒子”输出和输入接口连接“ULN2003驱动模块”。
五是根据“51单片机盒子”和“ULN2003驱动模块”安装合适的电源。
由于不知道“51单片机盒子”和“ULN2003驱动模块”具体情况,有不完整的地方请大家帮助,谢谢。

网友B:
接其他空闲的I/O口上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