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导出坐标文件里面是空的

楼主(2020-04-12):
               我是导入gerber文件后,然后反向生成的PCB,然后导出坐标文件打开里面是空的,请教各位为什么会是这样

网友A:
gerber上面没有元器件的所以    没有坐标文件   坐标文件都是根据元器件封装来的    元器件原点定位在哪里     然后对PCB的原点    两者差值      这个值就是坐标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