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8B20测温数码管显示并保存数据到AT24C02

楼主(2020-04-12):
将测的温度通过IIC总线保存到AT24C02芯片中,同样也可以读出来并在数码管上显示,程序中的串口部分用于切换程序段、向AT24C02写数据并提示是否写入成功:返回1:成功,返回0:失败”、从AT24C02数据,并处理显示在数码管上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程序说明:用DS18B20测温,用串口发送响应的字符串可实现将温度数据保存
*                   在AT24C02中,同样也可以读出来并显示在数码管上。
*主要程序段:IIC、DS18B20驱动、Usar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REG52.H"
#include "DS18B20.h"
#include "I2C.h"
#include "Usart.h"

#define GPIO_DIG P0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u8 code smgduan[16] = 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u8 display[6];
u8 data_r;
int Read_tp;   //保存从AT24C02读出来的温度
int tp;                   //保存将要写入AT24C02的温度
int response;  //检查是否了写入数据

sbit LSA = P1^0;
sbit LSB = P1^1;
sbit LSC = P1^2;
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/* 定义八个数码管显示器的位选函数 ,扫描数码管 */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for(i = 0; i < 6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 = 0; LSB = 0; LSC = 0; break;           // 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 = 1; LSB = 0; LSC = 0; break;           // 00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 = 0; LSB = 1; LSC = 0; break;           // 0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 = 1; LSB = 1; LSC = 0; break;           // 0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 = 0; LSB = 0; LSC = 1; break;           // 1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 = 1; LSB = 0; LSC = 1; break;           // 101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GPIO_DIG = display[i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改变参数的值能实现滚动显示。最大为65535,否则会溢出。
                GPIO_DIG = 0x00;           //清空数码管,以防止出现重影。
        }
}
//将读出来的温度数据进行处理
void DataPros(int temp)
{
        float temperature;
        if(temp <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[0] = 0x40;        //显示负号
                 temp -= 1;
                temperature = ~temp;
                temp = temperature * 0.0625 * 10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isplay[0]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temperature = temp;
                temp = temperature * 0.0625 * 100;
        }
        display[1] = smgduan[temp/10000];
        display[2] = smgduan[temp%10000/1000];
        display[3] = smgduan[temp%1000/100]|0x80;
        display[4] = smgduan[temp%100/10];
        display[5] = smgduan[temp%10]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sart_Init();      //串口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data_r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1'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测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Pros(Ds18b20ReadTemp(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2'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测温数据保存在AT24c02第1个地址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Pros(0x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存数据时,让数码管显示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p = Ds18b20ReadTem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ponse = At24C02WriteByte(1,tp);//检查数据是否写入,返回1:成功 返回0:失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3'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出AT24c02第1个地址中的温度数据并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tp = At24C02ReadByte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Pros(Read_t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4'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测温数据保存在AT24c02第2个地址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Pros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p = Ds18b20ReadTem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ponse = At24C02WriteByte(2,t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5'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出AT24c02第2个地址中的温度数据并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tp = At24C02ReadByte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Pros(Read_t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Usart() interrupt 4
{
        u8 ReceiveData;
        ReceiveData = SBUF;
        data_r = ReceiveData;
        while(!RI);
        RI = 0;

//        SBUF = tp;
//        while(!TI);
//        TI = 0;

        SBUF = response;
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TI = 0;
}

楼主:
由于AT24C02一个地址只能存一个字节的数据,DS18B20读出的数据是两个字节,所以当所测温度到16时,存入AT24C02的数据就会溢出,解决办法是:将温度数据高八位取出来,低八位取出来,分别存入AT24C02的两个地址中,读出的时候分别读出两个地址的温度数据,再进行重组,送入数据处理函数以便进行显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