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红外防盗加时钟,两个程序的整合问题

楼主(2020-04-12):
本人新手,C语言基础较差,最近设计一个红外防盗系统,要求加时钟显示时间和报警时段,然后自己通过仿真分别实现了红外防盗和时钟显示(报警时段还有纰漏),但是整合成一个的时候1602显示屏无法显示,因为水平较差,自己一个人难有进展,下面贴程序和仿真情况,请教各位大佬,希望能得到指导。
下面是两个程序的整合,希望大佬稍微指导一下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huang=P2^0;//??
sbit lv=P2^2;//??
sbit hong=P2^4;//??

sbit hongwai=P1^0;//???
sbit butter=P2^6;//??????????

sbit baojing=P1^2;//??????;
sbit bufang=P1^3;//????
sbit quxiao=P1^4;//????
sbit lcdrs=P1^5;
sbit lcden=P1^6;
uchar tt=0;//?????
uchar num=0;//???????
uchar flag=0;//???
uchar count,s1num,s4num;
char miao,shi,fen;

void timer1init(void)//???1,16???2
{        EA=0;
  TMOD=0x11;//?????0?????1
        TH0=(65536-1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10000)%256;
        ET0=1;//????0??
        TR0=1;//?????0
        tt=0;//
        EA=0;//????
}
void delay(uint z)//????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void main()//???
{
     huang=0;//?????
                 lv=0;//?????
                 hong=0;//?????
                 timer1init();//??????
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if(!baojing)//???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//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baojing)//????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hong=1;//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v=0;        //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7;//?????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er=0;//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0;//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baojing);//??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//?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baojing);//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if((!bufang)&&(flag<4))//?????????????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//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bufang)//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1;   //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2;//?=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bufang);//?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//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bufang);//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quxiao)//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//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quxiao)//?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3;//FLAG??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er=1;//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t=0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//????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0;//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v=0;//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ng=0;//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quxiao);//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//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quxiao);//?????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4)//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t=0;//????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0;//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//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v=1;//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5;//flag??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ngwai)//??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ua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huang=0;//???????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5)//??flag??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ngwai)//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er=0;//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1;//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//???????
{
       lcdrs=0;
       lcden=0;
       P0=com;
       delay(5);
       lcden=1;
       delay(5);
       lcden=0;
}
void write_date(uchar date)//???????
{
       lcdrs=1;
       lcden=0;
       P0=date;
       delay(5);
       lcden=1;
       delay(5);
       lcden=0;
}
void write_alarm(uchar add1,uchar date1)//??????
{
       uchar shi,ge;
       shi=date1/10;//????2????????
       ge=date1%10;
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1);//??????
       write_date(0x30+shi);//????????
       write_date(0x30+ge);//????????
}
void write_sfm(uchar add,uchar date)//??????
{
       uchar shi,ge;
       shi=date/10;//????2????????
       ge=date%10;
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//??????
       write_date(0x30+shi);//????????
       write_date(0x30+ge);//????????
}

void init()//?????
{
       lcden=0;
       shi=21;
       fen=59;
       miao=58;
       count=0;
       s1num=0;
       s4num=0;
       write_com(0x38);//???1602??
   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   write_com(0x80);//????????

       delay(5);
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6);//???????????":"
       write_date(':');
       delay(5);
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9);
       write_date(':');
       delay(5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10,miao);//????????
       write_sfm(7,fen);
       write_sfm(4,shi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OD=0x01;//?????0????
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//??????
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EA=1;     //????
       ET0=1;   //????0??
       TR0=1;   //?????0
}

void printer()//???
{
       init();//????????
       while(1)//?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ngwai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3);
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*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6);
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9);
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2);
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*');
              delay(5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larm(4,shi);//????????
              write_alarm(7,fen);
              write_alarm(10,miao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tt++;
        if(tt==10)
          {tt=0; num++;}
        if((flag==5)&&(num%2==0))//??15????flag=5 ,num?????
            hong=1;
        if((flag==5)&&(num%2==1))//??15????flag=5 ,num?????
            hong=0;
        if((flag==2)&&(num%2==0))//??????flag??2,num?????
              lv=1;
        if((flag==2)&&(num%2==1)) // ??????flag??2,num?????
              lv=0;
        if((flag==2)&&(num==30))//????,num=30?15?,?????????????
           flag=4;
}

void timer1() interrupt 3
{

  TH1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count++;        //??????
       if(count==20)//20?50???1?
       {
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miao++;
              if(miao==60)//???60?????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0;//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60)//????60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//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4)//????24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4,shi);//24??????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7,fen);//??????????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write_sfm(10,miao);//?????????
       }

}

估计是中断这一块出了问题,但是小白看不出来问题,望指教。

1602时钟源程序是这个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lcdrs=P1^5;  //??1602??RS?
sbit lcden=P1^6;//??1602??LCDEN?
sbit hw=P1^0;
uchar count,s1num,s4num;
char miao,shi,fen;
void delay(uint z)  //????
{
       uint x,y;
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//???????
{
       lcdrs=0;
       lcden=0;
       P0=com;
       delay(5);
       lcden=1;
       delay(5);
       lcden=0;
}
void write_date(uchar date)//???????
{
       lcdrs=1;
       lcden=0;
       P0=date;
       delay(5);
       lcden=1;
       delay(5);
       lcden=0;
}
void write_alarm(uchar add1,uchar date1)//??????
{
       uchar shi,ge;
       shi=date1/10;//????2????????
       ge=date1%10;
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1);//??????
       write_date(0x30+shi);//????????
       write_date(0x30+ge);//????????
}
void write_sfm(uchar add,uchar date)//??????
{
       uchar shi,ge;
       shi=date/10;//????2????????
       ge=date%10;
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//??????
       write_date(0x30+shi);//????????
       write_date(0x30+ge);//????????
}

void init()//?????
{
       lcden=0;
       shi=21;
       fen=59;
       miao=58;
       count=0;
       s1num=0;
       s4num=0;
       write_com(0x38);//???1602??
   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   write_com(0x80);//????????

       delay(5);
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6);//???????????":"
       write_date(':');
       delay(5);
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9);
       write_date(':');
       delay(5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10,miao);//????????
       write_sfm(7,fen);
       write_sfm(4,shi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OD=0x01;//?????0????
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//??????
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EA=1;     //????
       ET0=1;   //????0??
       TR0=1;   //?????0
}

void main()//???
{
       init();//????????
       while(1)//?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w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3);
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*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6);
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9);
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2);
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*');
              delay(5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larm(4,shi);//????????
              write_alarm(7,fen);
              write_alarm(10,miao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//???0??????
{
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//????????
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count++;        //??????
       if(count==17)//20?50???1?
       {
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miao++;
              if(miao==60)//???60?????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0;//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60)//????60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//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4)//????24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4,shi);//24??????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7,fen);//??????????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write_sfm(10,miao);//?????????
       }
}

按下按钮可以显示报警时间

望指教,十分感谢

整合之后的仿真图,1602不亮

整合之后的仿真图,1602不亮

1602时钟显示仿真

1602时钟显示仿真

1602显示问题

1602显示问题

网友A:
先把keil里面的中文调好吧,configuration-editor-encoding-Chinese GB2312

网友B:
在时钟程序里插入防盗模块就可以了,调试要有耐心一步步地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把keil里面的中文调好吧,configuration-editor-encoding-Chinese GB2312

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时钟程序里插入防盗模块就可以了,调试要有耐心一步步地搞。

谢谢您,但是能稍微具体一点点吗,麻烦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