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DS1302一直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,请帮忙看一下。

楼主(2020-04-12):
程序如下:
#define DS1302_RST         P11        // 兼容之前的RST引脚
#define DS1302_SDA         P12        // 推挽输入/输出IO管脚
#define DS1302_SCL         P13        // 时钟

void DS1302_WriteByte(uint8 dat)
{
        uint8 i;

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1302_SDA = dat & 0x1;
                dat >>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数据左移一位

                DS1302_SCL = 0;
                DS1302_SCL = 1;
        }
}

void DS1302_Write(uint8 address, uint8 dat)
{
        DS1302_RST = 0;
        DS1302_SCL = 0;
        DS1302_RST = 1;

        DS1302_WriteByte(address);
        DS1302_WriteByte(dat);

        DS1302_SCL = 1;
        DS1302_RST = 0;
}

uint8 DS1302_Read(uint8 address)
{
        uint8 i, dat = 0;

        DS1302_RST = 0;
        DS1302_SCL = 0;
        DS1302_RST = 1;

        DS1302_WriteByte(address);
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dat >>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数据左移一位
                if(DS1302_SD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 = dat | 0x80;

                DS1302_SCL = 0;
                DS1302_SCL = 1;
        }

        DS1302_RST = 0;
        DS1302_SDA = 0;
        DS1302_SCL = 1;

        return dat;
}

void main()
{

        // 初始化DS1302
        DS1302_RST = 0;
        DS1302_SCL = 0;

// 设定年份
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 0x00);
        DS1302_Write(0x8C, 0x20);    // 2020年
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 0x80);

        // 打印年份
        printf("%x", DS1302_Read(0x8D)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程序上来就设定一个年份,然后再读出来。但是一直都不对。来回整了一天了,请帮忙看一下哪里有问题。

楼主:
应用程序没有写错。

是我把备用电源和主电源接反造成的。换过来以后,出现了另一个问题:

即,程序运行过程中我把主电源接上后,再读寄存器读出的数据是错误的(偶尔能读到正确的数据)。

拔掉主电源就可以,不知道大家见过这种情况没?

网友A:
时序有问题,初学者还是先在网上找例子改一下用。

楼主:
最后确定,时序没有问题。

我在RST,CLK,SDA上接三个电阻到电源解决了问题。

应该是不同的DS1302芯片接法不一样。我看网上很多例子都不需要接电阻的。

后来偶尔看到一个接了电阻的例子,接上去以后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最后确定,时序没有问题。

我在RST,CLK,SDA上接三个电阻到电源解决了问题。

RST可以不用上拉电路
时钟如果是设定成强推挽,也可以不用电阻
但数据线是一定要加的,不然读出来的数据是不对,很有可能是奇数正确,偶数不正确,我种情况我碰到过

网友C:
还有,哪个32k多一点的晶振你也可以换一个事实,如果是protues的话就加上scl和sda的上拉电阻吧10k

网友D:
在开发板上可以读取数据,但是换到网上买的最小系统板就读取不了数据,请问是什么问题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