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通过esp8266的wifi把连接到stm32最小系统板上的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传输到数据库中?

楼主(2020-04-12):
在家无聊准备制作一个小物联网系统,几个人分工的,我负责把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传到数据库中,然后网页和手机端可以从数据库获取数据。刚开始有点摸不着头脑,听说stm32要通过wifi连接路由,路由再连接服务器。但只用stm32加各种模块加笔记本和手机呢?还有服务器怎么弄,怎么和数据库联系起来?求大神解答,给个大概的思路,要学什么?

网友A:
建议8266只传输数据,然后由上位机接收并导入至数据库中。8266的代码有很多,可以自己搜搜。

听说stm32要通过wifi连接路由,路由再连接服务器。
这个没错,个人推荐这样搞

但只用stm32加各种模块加笔记本和手机呢?还有服务器怎么弄,怎么和数据库联系起来?
服务器可以学Django自己搭建网页服务器,或是Linux自己搭(这个更麻烦),要一段时间的学习,数据库的连接后面再说,建议详细分工,推荐先把自己要学的部分搞好

网友B:
你的大概思路是不是,通过手机或者电脑(通过4G这个WiFi)来读取stm32获取的传感器的信息?

网友B:
你们是不是准备用手机或者电脑(不和STM32在一个局域网内)来获取stm32获取的传感器采集的数据?
如果是的话,那么首要前提是你们要有一个有公网ip的服务器(咱们一般的家庭用网不行的,所以不能用咱们的电脑当作服务器),这个服务器可以通过阿里云或者腾讯云购买。然后怎么连接到服务器呢?stm32要通过wifi连接路由,路由再连接服务器。stm32和esp8266可以通过串口进行通讯,然后esp8266和服务器通过tcp或者udp进行通讯。当esp8266和你的服务器建立起来连接之后,你就可以向服务器发送数据了,我说的这一部分只是你负责的一部分,服务器的搭建是别人完成的。你要学的主要是stm32,esp8266 AT指令了解下就可以,因为8266AT指令有连接服务器的指令。

网友C:
不知道,在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