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8.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5_窗口看门狗

楼主:
一,    打开文件(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)。(如下图1所示)
1
二,调整虚拟器件,另存工程文件。(如下图23所示)
2
3
三,点击Source Code标签。(如下图4所示)
4
四,编辑main.c wwdg.cwwdg.h key.ckey.h led.cled.h 代码如Proteus8.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1(如下图5所示)
5
五,Main.c 代码:
#include "stm32f4xx_conf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wwdg.h"
int main (void)
{
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//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
       delay_init(168);    //初始化延时函数
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  //串口初始化
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LED端口
       LED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点亮灯
       LED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点亮灯
       delay_ms(300);
       LED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点亮灯
       LED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点亮灯
       delay_ms(300);
       WWDG_Init(0x7F,0X5F,WWDG_Prescaler_8);       //计数器值为7f,窗口寄存器为5f,分频数为8
       while(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if(SET==KEY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0=~LED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点亮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WWDG_IRQHandle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~LED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点亮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~LED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点亮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00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}
}
wwdg.c代码:
#include "wwdg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delay.h"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u8 WWDG_CNT=0X7F;
void WWDG_Init(u8 tr,u8 wr,u32 fprer)
{
       NVIC_InitTypeDef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WWDG,ENABLE);

       WWDG_CNT=tr&WWDG_CNT;
       WWDG_SetPrescaler(fprer);
       WWDG_SetWindowValue(wr);
       WWDG_SetCounter(WWDG_CNT);
       WWDG_Enable(WWDG_CNT);

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=WWDG_IRQn;
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=0x02;
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=0x03;
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=ENABLE;
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WWDG_ClearFlag();
  WWDG_EnableIT();
}
void WWDG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LED0=~LED0;
       delay_ms(500);
       WWDG_SetCounter(WWDG_CNT);
       WWDG_ClearFlag();
       LED1=~LED1;
}
wwdg.h代码:
#ifndef _WWDG_H
#define _WWDG_H
#include "sys.h"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WWDG_Init(u8 tr,u8 wr,u32 fprer);
void WWDG_IRQHandler(void);
#endif
led.c代码:
#include "led.h"
void LED_Init(void)
{
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B, ENABLE);//使能GPIOB时钟
  //GPIOF9,F10初始化设置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| GPIO_Pin_8;//LED对应引脚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;//普通输出模式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//推挽输出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0MHz;//100MHz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//上拉
  GPIO_Init(GPIOB,&GPIO_InitStructure);//初始化
}
led.h代码:
#ifndef __LED_H
#define __LED_H
#include "sys.h"
//LED端口定义
#define LED0 PBout(6) // LED0
#define LED1 PBout(8) // LED1
void LED_Init(void);//初始化
#endif
key.c代码: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delay.h"
void KEY_Init(void)
{
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B,ENABLE);//使能GPIOB时钟
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 GPIO_Pin_3; //KEY0 对应引脚
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 GPIO_Mode_IN;//普通输入模式
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 GPIO_Speed_100MHz;//100M
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= GPIO_PuPd_DOWN ;//下拉
       GPIO_Init(GPIOB,&GPIO_InitStructure);//初始化GPIOE4
}
key.h代码:
#ifndef __KEY_H
#define __KEY_H
#include "sys.h"
#define KEY0              PBin(3)        //PB3
void KEY_Init(void);    //IO初始化
#endif
六,点击构建工程按钮,编译工程(如下图6所示)
6
七,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,可见黄灯点亮仿真,按下按钮,进行喂狗,开始跳闪仿真。 (如下图789所示)
7
8
9
八,选择release,点击构建工程按钮,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(如下图10所示)
10
九, 系列的001-003虚拟仿真与开发板对应已证明:虚拟仿真程序对于开发板有效,之后不再➕上下载到开发板的介绍。

需要进一步了解,请加入QQ群:976235464

Proteus8.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5_窗口看门狗.rar

附件Proteus8.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5_窗口看门狗在已安装Proteus8.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

网友A(2020-04-12):
请问8.9版本在哪里下载,我怎么找不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8.9版本在哪里下载,我怎么找不到

注意论坛上帖子:Proteus8.9安装软件网盘地址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注意论坛上帖子:Proteus8.9安装软件网盘地址。

好的,谢谢你,还有我想问一下407是直接用这个吗

网友B:
407大部分功能是可以直接用这个的。看一下帖子《用Proteus8.9自带STM32F401VE的Controller仿真STM32F407ZGT6,F429IGT6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407大部分功能是可以直接用这个的。看一下帖子《用Proteus8.9自带STM32F401VE的Controller仿真STM32F407ZGT ...

嗯好的,已看到,谢谢你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嗯好的,已看到,谢谢你哈

1,安装Proteus8.9。
2,准备基础模板和已有的一个例证(不包括看门狗的例子)。
3,运行例证可看仿真,再同时打开基础模板,编码(也可以从例证的文件复制),一个例证仿真完成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嗯好的,已看到,谢谢你哈

看门狗的或之后的例证,可以与基础模板对照文件列表,缺什么文件,补什么(或复制)(有些例证因为采用更多的库函数,config的.h文件也要添加#include xxxx.h等。有些例证中与基础模板同名的文件,内容有不同。但例证能进行运行仿真,它的文件更适合编译。可以用全部或需要的文件,覆盖基础模板同名的文件就可行。) 基础模板也变成一样的例证了。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库函数全部加载上去哪?这样会大大增加编译和仿真的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