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串口通讯中的字符

楼主(2020-04-12):
电脑和单片机通讯时,由电脑输入到单片机的字符信息,能否直接调用,用于单片机的条件判断

我用电脑输入的信息做判断,控制LED灯,结果LED灯没变化。

#include "reg52.h"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sbit led0=P0^0;
sbit led1=P0^1;

u8 recv;
u8 controller;
void UsartInit()    //串口初始化
{ SCON=0X50;
   TMOD=0x20;     //0010000,选择工作方式2
   PCON=0X80;
   TH1=0XF3;     //波特率4800,SMOD=1(倍频)
   TL1=0XF3;
   ES=1;
   TR1=1;
   EA=1;
   }
void main()
{
   UsartInit();
   while(1);
    }

void Usart() interrupt 4
{
  recv=SBUF;           //电脑发送的信息进入单片机缓冲器
  controller=recv;
  RI=0;     //接收中断标志位清零
  SBUF=recv;   //将接收到的数据重新发送回电脑
  while(!TI);   //TI发送中断标志位,TI=1,发送中断申请通过TI发送中断
  TI=0;         //发送中断清零
  if(controller==0)
    {led0=~led0;}
   else if(controller==1)
    {led1=~led1;}
}

网友A:
你发送的是字符串'1'吧,对应接收的HEX码是0x31。有疑问可以看看ASCII码。
可以这样改一下
  recv=SBUF;           //电脑发送的信息进入单片机缓冲器
  controller=recv - 0x30;  //减去0x30后的值为真正的数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发送的是字符串'1'吧,对应接收的HEX码是0x31。有疑问可以看看ASCII码。
可以这样改一下
  recv=SBUF;  ...

void Usart() interrupt 4
{
  recv=SBUF;
  controller=recv-0x30;
  RI=0;
  SBUF=recv;
  while(!TI);
  TI=0;
  if(controller==0)
    {led0=0;}
   else if(controller==1)
        {led1=0;}
}

改了下。刚烧录完可以。输入信息的控制还是不行。

网友B:
改把HEX选中再发送试试。

网友C:
你可以把controller的值通过串口返回电脑看看值是否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