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帮忙看看这个PCB图,布线可以吗

楼主(2020-04-12):
信号线有一根走了mcu下边

网友A:
刚做布线没多久画到这个地步的确不错了,但是,问题还有很多,R1到过孔、Q1到P3明明可以走直线,为什么要绕?P4的1脚出来直接走一条斜线就可以为什么要走两条斜线?U2到P7的线有一条走在CPU下面倒是没有问题,你可以2脚往上绕,1脚就不用走CPU下面,走线就简洁了,D1到P3、U1经过过孔到U2的线也是太绕,D1的封装丝印上下左右都不对称,肯定要重做,既然你的元件标号大部分都是横着放,那R1、C1、C2为什么要旋转90度放?C4、C2、C3、C1要保证放在一条直线,走出来的线就很好看了,部分走线没有经过焊盘圆心,最大问题是铺铜有很多死铜,死铜是PCB画图的大忌,根本就不能存在,这个PCB需要改进的地方是删除所有地线,U1的GND开窗可以焊锡就行,元件布局太松散,不够紧凑,如果布局紧凑的话,这个板差不多还可以小三分之一,P1到P8的接插件焊盘建议加大到80mil,部分走线加粗到15mil,有条件加粗到20mil更好。前段时间我在本论坛这个链接的11楼发过两个我画的PCB图,或许对你有点帮助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83538-1.html
那两个图我自己手工做单面板验证之后,其中一个改成双面板,发给电路板厂做了5片机制板。想提高自己的PCB画图水平就是自己手工做板,你这个图很简单,肯定单面板都能搞定,只是现在有谁愿意手工做板?某某创5元就可以打样,还包邮,问题是不愿意自己做板,很多东西你是无法理解的,只要你自己做几次板,自己焊板,你就会把这些布局、布线以及各种设计规则掌握的非常好,要多观察画的好的电路板,要多画单面板,单面板画好了画双面板就是小菜一碟,经过你自己手工做板掌握的经验,你画的PCB板任何一个电路板厂家拿到,肯定是制作工艺最低、良品率最高,制作成本也是最低,这个才是画PCB的最高境界,只是我估计很多人是不愿意这样做的。

网友B:
只要不短路没什么可不可以的,关键看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要不短路没什么可不可以的,关键看用。

谢谢刚做布线没多久,做的不好,想跟大家学习学习。谢谢您的回复。

网友C:
板子做的不错,插针焊盘要做成雨滴状的,布线可以稍粗一点,靠近集成块管脚的时候再变细一点,具体灵活操作。

网友D:
感觉您的PCB设计看起来非常好。 如果通过DRC,应该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板子做的不错,插针焊盘要做成雨滴状的,布线可以稍粗一点,靠近集成块管脚的时候再变细一点,具体灵活操作 ...

谢谢,您的指点,十分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刚做布线没多久画到这个地步的确不错了,但是,问题还有很多,R1到过孔、Q1到P3明明可以走直线,为什么要绕 ...

非常感谢,师傅的指点。昨天这么晚,还在回复,谢谢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刚做布线没多久画到这个地步的确不错了,但是,问题还有很多,R1到过孔、Q1到P3明明可以走直线,为什么要绕 ...

层主说的很哟道理,借层主楼层说句话。
可以看出来你只有一面铺铜,后面也就是底层没有铺就算你背面没布线或者很少线也要铺铜的。
另外你的死铜太多了,如果你的铺铜网络是地线,而且整个pcb的铺铜链接网络都市gnd,带gnd的焊盘就没必要引出导线了,像你的P2-C2  P5-P7,他们可以直接通过铺铜链接,没必要用导线链接。估计是你的铺铜方式选错了,建议选择,

楼主:
谢谢各位老师,谢谢你们的指点。图纸我又改了一下,线和焊盘的尺寸暂时没有增加。各位老师再看一下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层主说的很哟道理,借层主楼层说句话。
可以看出来你只有一面铺铜,后面也就是底层没有铺就算你背面没布 ...

谢谢,还专门截图给我!

网友F:
不知道做什么功能?哪怕重画100次,还是能找出不满意的地方;所以,功能正常就行了。

网友G:
U1是不是贴片的7805?
如果需要散热,最好是在焊盘那加四五个过孔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老师,谢谢你们的指点。图纸我又改了一下,线和焊盘的尺寸暂时没有增加。各位老师再看一下谢谢!

比之前好点,还是不行,你这么简单的图,传上来,我布给你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比之前好点,还是不行,你这么简单的图,传上来,我布给你看。

好的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U1是不是贴片的7805?
如果需要散热,最好是在焊盘那加四五个过孔

谢谢明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比之前好点,还是不行,你这么简单的图,传上来,我布给你看。

好的师傅我一会就上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刚做布线没多久画到这个地步的确不错了,但是,问题还有很多,R1到过孔、Q1到P3明明可以走直线,为什么要绕 ...

师傅我把源文件发给你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U1是不是贴片的7805?
如果需要散热,最好是在焊盘那加四五个过孔

是的,7805,好的。谢谢您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知道做什么功能?哪怕重画100次,还是能找出不满意的地方;所以,功能正常就行了。

是的。不过初学者有一个想法,就是尽可能的把PCB布局的漂亮些。谢谢您的回复

网友H:
1、敷铜离信号线太近

网友H:
1、敷铜离信号线太近;2、C1,C2和C3、C4电容没能很好的滤波,或者说是滤波功能失效。2、一般双层板底层是敷GND层,信号线在顶层(也敷GND),这样过EMI会有帮助。3、敷铜设置和GND设置有问题,GND不能很好形成快速回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1、敷铜离信号线太近;2、C1,C2和C3、C4电容没能很好的滤波,或者说是滤波功能失效。2、一般双层板底层是敷 ...

谢谢您的回复

网友A:
这么简单的电路,我降级到99SE操作更方便,从你的布局来看,依然存在很多问题,你的所有布局和网格没有任何关系,封装的相对坐标大部分不在中心位置,无法解决公英制兼容问题,只有靠自制封装才能解决,画PCB图必须以英制为主,好像你是以公制为主,按你的布局,也就是只能到这个地步了,走线再想有多么好看,也不太可能了
顶层铺铜之后是这个样子,78M05地线不能搞花盘,不利于散热,直接大面积连接到地,可以放几个过孔连接到底层一起散热,散热就达到最大化了
底层铺铜是这个样子,你用禁止布线层定义板框,还有弧形,电路板厂不见得能做出你定的形状,某某创要求用机械1层定义板框,估计可以锣出你的边
按照我的画图习惯,我会搞成这个样子,你看懂什么是真正的布局了吗?所有封装的焊盘尽量放在网格的交叉点,或者1/2、1/4处,只有这样,布线才能达到最方便,但是,你这个图还是有问题,U2是单片机,24、25、27脚如果是普通IO口难道不能交换一下位置,让走线更顺一些?如果是中断串行口之类的倒是不好调整,那通过接插件也可以调整啊,P8的2、3脚如果能交换位置,走线也是顺了一些,你这个电路肯定还没有调整到最简洁的连接方式,所以,走线就不能再简洁了,类似的电路,如果是我自己设计,用我自己的封装,肯定会调整的元件布局更加紧凑,走线也会比你这个还要简洁
顶层铺铜之后是这个样子,单片机下面放几个过孔连接到底层的地,接地更好一些,其实意义不是很大,这个电路比较好的设计规则是+5V、+12V走线30mil和20mil,其余走线15mil,端口接插件的焊盘肯定要加大,增加机械强度,我设置的设计规则有违规的地方,主要是CPU焊盘之间的距离小于15mil的安全间距,我不会因为这个原因降低其它地方的安全间距,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把单片机的焊盘全部改为15mil的宽度,布完线之后改回20mil,就算DRC检查有报错也不影响使用
底层铺铜是这个样子,这个电路改成单面板也是非常简单,估计你也不会做成单面,我也不想改了,我也只是在布局、布线、设计规则方面给你一个简单的演示,至于这个电路的电器性能以及好用不好用,就是你自己要考虑的事情了,泪滴焊盘和元件序号我都不搞了,为了布线方便我把元件序号设置的很小。
越是简单的电路用99SE画图优势越明显,画这些简单的PCB图,和用什么软件没有关系,这就是很多人现在还在一直用99SE画图的根源,一个人的个人耐心、审美观点、布局布线走线方式,直接影响画图质量,只有把网格发挥到极致的人,才能画出非常漂亮的PCB图,这些内容和任何一款绘图软件没有关系,这些内容也没有任何教程介绍,只有靠自己在画图中慢慢总结。99SE这款软件确实太老了,和AD相比,最大缺陷是PCB布线效率太低,复杂的电路用99SE画PCB图效率肯定低,我准备在布局之前的画图用99SE完成,用AD布线,目前正在研究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简单的电路,我降级到99SE操作更方便,从你的布局来看,依然存在很多问题,你的所有布局和网格没 ...

十分感谢您的耐心的讲解。这些宝贵的经验是学不到的。谢谢您的分享。是的。的确我的封装和布局都是按照公制做的。中心不好找。以后改成英制。很幸运刚开始布板就能够得到您的指点。老师可以把文件发给我吗。看看尺寸,好好学习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简单的电路,我降级到99SE操作更方便,从你的布局来看,依然存在很多问题,你的所有布局和网格没 ...

您一出手就是不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简单的电路,我降级到99SE操作更方便,从你的布局来看,依然存在很多问题,你的所有布局和网格没 ...

那几个口串口和一个PWM口,不太好换。别的管脚离的地方又不太好布局,所以我就先这样做了。

网友A:
不好意思,忘记上传了,99SE格式的,装个99SE或者转换到AD里看看吧,这个肯定不是最好的布局布线,只是给你搞的好看一点,你那些螺丝孔估计也有问题,我3毫米的螺丝孔焊盘比你这个大很多,不知道你是用什么螺丝,这些问题你自己搞了

网友I:
下面那根线如不上锡的话就得加绿油层,还得与线路板厂沟通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,忘记上传了,99SE格式的,装个99SE或者转换到AD里看看吧,这个肯定不是最好的布局布线,只是给你 ...

谢谢师傅。

网友J:
P3那条线离板子边缘太近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I:
下面那根线如不上锡的话就得加绿油层,还得与线路板厂沟通好

像有些电路板厂便宜打样,哪根线上不上锡之类的事情还要沟通,估计可能都不会理你,基本已经是电脑全自动下单做板、收费。不管用什么软件画图,到了电路板厂最终生成Gerber光绘文件打孔文件,不同厂家对于各种绘图软件生成Gerber难免出现差异,这就是画的图做板之后也会有差异的根源,有些厂家愿意为此赔一半的损失,那是良心厂家了,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出Gerber文件给电路板厂做板,这也是专业绘制PCB图的基本要求,自己出的Gerber文件做错的电路板肯定不赔任何损失,就要用CM350软件仔细观察。我不是专业画图,懒得研究Gerber文件,任何软件画的PCB图,焊盘肯定开窗,过孔是否开窗下单的时候有个选择,走线开不开窗是看你是否画了锡膏层,这些方面一般不会搞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