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51单片机叫号系统源程序+Proteus仿真

楼主(2020-04-12):
两个51单片机采用串口通信,实现叫号系统,附加为代码+Proteus仿真,采用LCD12864显示

#include <REG51F.H>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"uart.h"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12864.h"
#include "tcs_resource.h"

unsigned char hour = 23;
unsigned char mnt = 59;
unsigned char sec = 50;
sbit KEY1 = P1^0;
sbit KEY2 = P1^1;
void delay(uint ms);
void button();
void Delay10ms(uchar u);
void Timer0Init(void);
void show(void);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num=0;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S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中断标志位
        Timer0Init();
        UartInit();

        choose12864(2);                //选择为全屏操作
        init12864(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12864
        clear12864();                //清屏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how(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();

        }
}
void show(void)
{
        char j = 0;
        play8(0,0,2,letter[13]);
        play8(0,1,2,letter[20]);
        play8(0,2,2,letter[22]);
        play8(0,3,2,fuhao[0]);
        play8(0,4,2,Number[Number1/10]);
        play8(0,5,2,Number[Number1%10]);

        play8(1,0,2,letter[22]);
        play8(1,1,2,letter[15]);
        play8(1,2,2,fuhao[0]);
        play8(1,3,2,Number[num/10]);
        play8(1,4,2,Number[num%10]);
        //显示时分秒
        play8(0,3,1,Number[hour/10]);
        play8(0,4,1,Number[hour%10]);
        play8(0,5,1,fuhao[1]);
        play8(0,6,1,Number[mnt/10]);
        play8(0,7,1,Number[mnt%10]);
        play8(1,0,1,fuhao[1]);
        play8(1,1,1,Number[sec/10]);
        play8(1,2,1,Number[sec%10]);
}

void button()
{
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ber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Number1-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oose12864(2);        //选择为全屏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12864(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1286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12864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1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delay(uint ms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ms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
void Delay10ms(uchar u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    i = 108;
        j = 145;
        while(u--)
        {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    } while (--i);}
}

void Timer0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62毫秒@11.0592MHz
{
        TMOD |= 0x01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}

void T0ISR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static char n = 0;
        TH0=(65536-62500)/256;//在65.536ms定时器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取最大值,1000/n=62.5ms,n=16
        TL0=(65536-62500)%256;
        n++;
        if(n>1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 = 0;
      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        if(sec>59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nt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(2020-06-15):
资料文件不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