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易单片机车辆里程表源程序+Proteus仿真

楼主(2020-04-12):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int count_km;        //记录里程数
uchar count0,count1,count2,count3;//用于分离里程数的各位数字
sbit P20=P2^0;
sbit P21=P2^1;
sbit P22=P2^2;
sbit P23=P2^3;

const uchar table0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//显示码显示数字0~9

void delay()
{
         uint i;
         for(i=0;i<256;i++);
}

void timer0isr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
{
    count_km=count_km + 1500;
        if(count_km>9999)
        count_km=9999;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TMOD = 0x06;  //设定T/C0工作在计数器,工作方式2
        TH0 = 0xFB;
        TL0 = 0xFB;         //装载计数初值
      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 = 1;         //开T/C0中断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//启动T/C0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count0=count_km%10;
                  count1=count_km/10%10;
                  count2=count_km/1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count3=count_km/10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P1=table0[count0];
                  P23=1;delay();P23=0;
                  P1=table0[count1];
                  P22=1;delay();P22=0;
                  P1=table0[count2];
                  P21=1;delay();P21=0;
                  P1=table0[count3];
                  P20=1;delay();P20=0;
        }
}

网友A(2020-10-22):
6位数码管的怎么改啊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6位数码管的怎么改啊?

单片机的P2口再加两个数码管。程序开头添加对应的位声明,主程序中的while循环中添加两位数码管的数值计算表达式,并且添加两条显示程序就好了。

网友C:
请问用脉冲控制的,咋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