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们请帮我看看这个单片机按键控制灯程序咋回事啊?

楼主(2020-04-12):
我按下p3.2之后全亮但是我按下p3.3没有用了,还有就是怎么实现按两下p3.2关闭这些灯啊跪求!

#include<reg52.h>

unsigned char flag,led,k,i;
sbit key1=P3^2;
sbit key2=P3^3;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n)
{
   unsigned char a;
   for(a=0;a<n;a++);

}
void init(void)
{
  IT1=1;
  IT0=1;
  EA=1;
  EX1=1;
  EX0=1;
  led=0xff;
}
int main(void)
{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[]={0x33,0xcc,0x33,0xcc};
init();

while(1)
{
if(flag==1)
{ delay(1000);
if(!key1)
{
   while(!key1)
   P1=0x00;
   }
   flag=0;
   EX0=1;
  }
if(flag==2)
{
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if(!key2)
        {
        while(!key2);
while(1)
  {
   for(i=0;i<4;i++)
   {
     P1=table[i];
         delay(100000);
  }
  }
  }
  flag=0;
  EX1=1;
}
}
}

void exzd0(void) interrupt 0
{
flag=1;
EX0=0;
}
void exzd1(void) interrupt 2
{
   flag=2;
   EX1=0;

}

网友A:
按一下亮按一下灭
#include<reg52.h>
sbit  key1=P3^2;

unsigned char flag=0;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n)
{
   unsigned char a;
   for(a=0;a<n;a++);

}

void main ()
{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0);
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flag=~flag;
        if (flag==0)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
        }
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一下亮按一下灭
#include
sbit  key1=P3^2;

我不是这个意思大佬,我是说两个中断不能切换只能独立按才能有用是为什么呢

网友B:
你做个反转看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不是这个意思大佬,我是说两个中断不能切换只能独立按才能有用是为什么呢

这两个是外部中断,需要硬件上的电平变化才能触发中断
如果你想在中断0中触发中断1,完全用不到中断1,直接在代码中写就行了
中断就是停下来去做另一件事,
外部中断就像是有人叫你干其他的事,而你所谓的切换就像你自己想做其他的事,当你想做的时候直接去就行了,不需要别人叫你,这里的别人叫你就相当于外部中断。/****你细品*****/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不是这个意思大佬,我是说两个中断不能切换只能独立按才能有用是为什么呢

每个中断的服务函数只有一个,中断内只能执行一个程序;
还有你说的“按下p3.2之后全亮但是我按下p3.3没有用了”这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,优先级高的可以打断低的,低的不可以打断高得
你说的按两下关闭是指什么?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还是指快速按两下关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两个是外部中断,需要硬件上的电平变化才能触发中断
如果你想在中断0中触发中断1,完全用不到中断1, ...

我懂了,大佬,我的意思是按一下开,再按一下就是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