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8.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6_中断

楼主(2020-04-12):
一,    打开文件(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)。(如下图1所示)
1
二,调整虚拟器件,另存工程文件。(如下图23所示)
2
3
三,点击Source Code标签。(如下图4所示)
4
四,编辑main.c exit.cexti.h key.ckey.h led.cled.h 代码如Proteus8.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1(如下图5所示)
5
五,Main.c 代码:
#include "stm32f4xx_conf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exti.h"
int main (void)
{
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//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
       delay_init(168);    //初始化延时函数
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  //串口初始化
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LED端口
       EXTIX_Init();       //初始化外部中断输入
       LED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点亮灯
       while(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;
       }
}
exit.c代码:
#include "exti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key.h"
//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
void EXTI3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delay_ms(10); //消抖
       if(KEY0==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LED0=!LED0;
       }
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3);//清除LINE4上的中断标志位
}

//外部中断初始化程序
void EXTIX_Init(void)
{
       NVIC_InitTypeDef   NVIC_InitStructure;
       EXTI_InitTypeDef   EXTI_InitStructure;
       KEY_Init(); //按键对应的IO口初始化
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SYSCFG,ENABLE);//使能SYSCFG时钟
       SYSCFG_EXTILineConfig(EXTI_PortSourceGPIOB,EXTI_PinSource3);//PB3 连接到中断线0
       /* 配置EXTI_Line0 */
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= EXTI_Line3;//LINE0
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= EXTI_Mode_Interrupt;//中断事件
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= EXTI_Trigger_Rising; //上升沿触发
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= ENABLE;//使能LINE3
     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//配置
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= EXTI3_IRQn;//外部中断0
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= 0x00;//抢占优先级0
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= 0x02;//子优先级2
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= ENABLE;//使能外部中断通道
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//配置

}
exit.h代码:
#ifndef __EXTI_H
#define __EXIT_H
#include "sys.h"
void EXTIX_Init(void); //外部中断初始化
#endif
led.c代码:
#include "led.h"
void LED_Init(void)
{
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B, ENABLE);//使能GPIOB时钟
  //GPIOF9,F10初始化设置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;//LED对应引脚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;//普通输出模式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//推挽输出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0MHz;//100MHz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//上拉
  GPIO_Init(GPIOB,&GPIO_InitStructure);//初始化
}
led.h代码:
#ifndef __LED_H
#define __LED_H
#include "sys.h"
//LED端口定义
#define LED0 PBout(6) // LED0
void LED_Init(void);//初始化
#endif
key.c代码:
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delay.h"
void KEY_Init(void)
{
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B,ENABLE);//使能GPIOB时钟
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 GPIO_Pin_3; //KEY0 对应引脚
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 GPIO_Mode_IN;//普通输入模式
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 GPIO_Speed_100MHz;//100M
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= GPIO_PuPd_DOWN ;//下拉
       GPIO_Init(GPIOB,&GPIO_InitStructure);//初始化
}
key.h代码:
#ifndef __KEY_H
#define __KEY_H
#include "sys.h"
#define KEY0              PBin(3)        //PB3
void KEY_Init(void);    //IO初始化
#endif
六,点击构建工程按钮,编译工程(如下图6所示)
6
七,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,可见黄灯点亮仿真,按下按钮,中断仿真。 (如下图789所示)
7
8
9
八,选择release,点击构建工程按钮,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(如下图10所示)
10
九, 系列的001-003虚拟仿真与开发板对应已证明:虚拟仿真程序对于开发板有效,之后不再➕上下载到开发板的介绍。

附件Proteus8.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6_中断在已安装Proteus8.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
需要进一步了解,请加入QQ群:976235464

Proteus8.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基础模板t00.rar

附件Proteus8.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3_Keys在已安装Proteus8.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。

Proteus8.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6_中断.rar

附件Proteus8.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6_中断在已安装Proteus8.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