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点搞不懂怎么样让这个单片机小车前后走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0-04-13):
简单来说,L298是H桥驱动芯片,可以将单片机的IO信号放大到足以驱动电机运动的地步。当小车的直流电机一个管脚电压高,另一个管脚电压低的时候,就可以向一个方向旋转。如果给的电压翻过来,就可以向另外一个方向旋转。
当四个电机的转向组合起来,就可以实现前进 倒退 左转 右转了

网友B:
L298的IN1 IN2为一组控制方向,同时ENA使能
   IN3 IN4为一组控制方向,同时ENB使能
方向控制两种状态 01 10对应电机正转和反转  00 11对应电机不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