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PCF8591,如何改变两个模块的A0 A1 A2地址?

楼主(2020-04-12):
大佬们好
想请问如果想在51单片机上接两个PCF8591模块的话,如何改变两个模块的A0 A1 A2地址呢
而且我的单片机开发板上已经有了24C02模块,它上面也有A0 A1 A2地址,会不会和PCF8591的冲突呢?
挺急的,望大佬解答
谢谢谢谢

网友A:
两个A0 A1 A2可以分别接在不同的IO口线上,也可以接在相同的3根口线上,但要控制哪一个时需改变A0A1A2的状态,还可以直接接在电源或地,如第1个A2A1A0接为001 第2个A2A1A0接为010,24C02的A2A1A0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,不影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A0 A1 A2可以分别接在不同的IO口线上,也可以接在相同的3根口线上,但要控制哪一个时需改变A0A1A2的状 ...

明白了明白了,就是A0A1A2接上io口,然后设定io的电平就可以改变地址了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