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红外解码程序(详细显示解码内容)

楼主:
经过几天学习,将各种解码做显示程序根据慧净师傅的程序改写1602显示

单片机程序如下:

#include<reg52.h>        //包含头文件
#include"LCD1602.h"
//#include"delay_50us.h"
//#include"delay_50ms.h"
sbit IR=P3^2;  //红外接口标志

//#define DataPort P0 //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
//sbit LATCH1=P2^6;//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
//sbit LATCH2=P2^7;//                 位锁存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全局变量声明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/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[10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// 显示段码值0~9
unsigned char  irtime;//红外用全局变量 ,num

bit irpro_ok,irok;
unsigned char IRcord[6];
unsigned char irdata[33];
char code Tab[16]="0123456789ABCDEF";
char data TimeNum[]="                      ";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函数声明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
void Ir_work(void);
void Ir_towork(void);
void Ircordpro(void);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void tim0_isr 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
{
  irtime++;  //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EX0_ISR (void) interrupt 0 //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
{
  static unsigned char  i;             //接收红外信号处理
  static bit startflag;                //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

if(startflag)
   {
    if(irtime<63&&irtime>=33)//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,9ms+4.5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irdata[i]=irtime;//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,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
                    ir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3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o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rtime=0;
                startflag=1;
                }
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定时器0初始化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TIM0init(void)//定时器0初始化
{

  TMOD=0x02;//定时器0工作方式2,TH0是重装值,TL0是初值
  TH0=0x00; //重载值
  TL0=0x00; //初始化值
  ET0=1;    //开中断
  TR0=1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EX0init(void)
{
IT0 = 1;   //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,INT0 (P3.2)
EX0 = 1;   //使能外部中断
EA = 1;    //开总中断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键值处理
注:分解显示转换值列表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void Ir_work(void)//红外键值散转程序
{
       TimeNum[5] = Tab[IRcord[0]/16];   //处理客户码并显示
           TimeNum[6] = Tab[IRcord[0]%16];
           TimeNum[8] = Tab[IRcord[1]/16];   //处理客户码并显示
           TimeNum[9] = Tab[IRcord[1]%16];
           TimeNum[11] = Tab[IRcord[2]/16];  //处理数据码并显示
           TimeNum[12] = Tab[IRcord[2]%16];
           TimeNum[14] = Tab[IRcord[3]/16];  //处理数据反码并显示
           TimeNum[15] = Tab[IRcord[3]%16];
           TimeNum[17] = Tab[IRcord[4]/16];  //处理数据反码并显示
           TimeNum[18] = Tab[IRcord[4]%16];
           TimeNum[20] = Tab[IRcord[5]/16];  //处理数据反码并显示
           TimeNum[21] = Tab[IRcord[5]%16];
                  irpro_ok=0;//处理完成标志

  }
/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/
void Ir_towork(void)//红外键值散转程序
{

//            PutStr(1,0,TimeNum);//显示处理过后的码值
           switch(IRcord[2])//判断第三个数码值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45:lcd_wcom(0x80+0x40);lcd_wdat(Tab[1]);break;//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46:lcd_wcom(0x81+0x40);lcd_wdat(Tab[2]);break;//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47:
/***********循环显示 I LIKE MCU!  只需要屏蔽lcd_wcom(0x82+0x40);lcd_wdat(Tab[3]);break;//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num=0;num<11;num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com(0x83+0x4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num]);           //a//写数据write_date(0x31); write_date('1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Z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B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break;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com(0x82+0x40);lcd_wdat(Tab[3]);break;//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44:lcd_wcom(0x83+0x40);lcd_wdat(Tab[4]);break;//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40:lcd_wcom(0x84+0x40);lcd_wdat(Tab[5]);break;//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43:lcd_wcom(0x85+0x40);lcd_wdat(Tab[6]);break;//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7:lcd_wcom(0x86+0x40);lcd_wdat(Tab[7]);break;//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15:lcd_wcom(0x87+0x40);lcd_wdat(Tab[8]);break;//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9:lcd_wcom(0x88+0x40);lcd_wdat(Tab[9]);break;//9
/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16:lcd_wcom(0x80+0x4A);lcd_wdat('%');break;//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19:lcd_wcom(0x80+0x4A);lcd_wdat('#');break;//1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D:lcd_wcom(0x80+0x4A);lcd_wdat('
);break;//20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c:lcd_wcom(0x80+0x4B);lcd_wdat(Tab[1]);break;//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18:lcd_wcom(0x80+0x4B);lcd_wdat(Tab[2]);break;//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5e:lcd_wcom(0x80+0x4B);lcd_wdat(Tab[3]);break;//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8:lcd_wcom(0x80+0x4B);lcd_wdat(Tab[4]);break;//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1c:lcd_wcom(0x80+0x4B);lcd_wdat(Tab[5]);break;//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5a:lcd_wcom(0x80+0x4B);lcd_wdat(Tab[6]);break;//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42:lcd_wcom(0x80+0x4B);lcd_wdat(Tab[7]);break;//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52:lcd_wcom(0x80+0x4B);lcd_wdat(Tab[8]);break;//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4a:lcd_wcom(0x80+0x4B);lcd_wdat(Tab[9]);break;//9
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pro_ok=0;//处理完成标志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红外码值处理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rcordpro(void)//红外码值处理函数
{
  unsigned char i, j, k;
  unsigned char cord,value;

  k=1;
  for(i=0;i<4;i++)      //处理4个字节
     {
      for(j=1;j<=8;j++) //处理1个字节8位
         {
          cord=irdata[k];
          if(cord>7)//大于某值为1,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,这里使用12M计算,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
             value|=0x80;
          if(j<8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>>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}
     IRcord[i]=value;
     value=0;
//         tablex(IRcord[2]);
     }
         irpro_ok=1;//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主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main(void)
{
  lcd_init();
  EX0init(); //初始化外部中断
  TIM0init();//初始化定时器
//  DataPort=0xfe; //取位码 第一位数码管选通,即二进制1111 1110
//  LATCH2=1;      //位锁存
//  LATCH2=0;
   lcd_wcom(0x80+0x46);
   lcd_wdat('@');//*"1",0*/
while(1)//主循环
   {
           //uchar h;
           //h=IRcord[2];
           //tablex(table1[h]);
           lcd_wcom(0x80);lcd_wdat(TimeNum[5]);
           lcd_wcom(0x81);lcd_wdat(TimeNum[6]);
           lcd_wcom(0x82);lcd_wdat(TimeNum[8]);
           lcd_wcom(0x83);lcd_wdat(TimeNum[9]);
           lcd_wcom(0x84);lcd_wdat(TimeNum[11]);
           lcd_wcom(0x85);lcd_wdat(TimeNum[12]);
           lcd_wcom(0x86);lcd_wdat(TimeNum[14]);
           lcd_wcom(0x87);lcd_wdat(TimeNum[15]);
           lcd_wcom(0x88);lcd_wdat(TimeNum[18]);
           lcd_wcom(0x89);lcd_wdat(TimeNum[18]);
           lcd_wcom(0x8a);lcd_wdat(TimeNum[20]);
           lcd_wcom(0x8b);lcd_wdat(TimeNum[21]);
        if(irok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
          {

           Ircordpro();
            irok=0;
          }

    if(irpro_ok)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,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
          {
           Ir_work();
           Ir_towork();
            }
   }
}

网友A(2020-04-12):
比如最后照片中00FF后面的44或者其他,44则为案件定义编码,对于新手很有帮助。

网友B(2020-07-23):
不使用for循环该怎么搞

网友C(2023-03-02):
下载可以。但是有只风扇遥控器每次按遥控编码都不一样,没有示波器看不出波形,只知道发送的很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