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仿真

楼主:
/***************   writer:shopping.w   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uchar code FFW[]=
{
         0x01,0x03,0x02,0x06,0x04,0x0c,0x08,0x09
};

uchar code REV[]=
{
         0x09,0x08,0x0c,0x04,0x06,0x02,0x03,0x01
};

//sbit K1 = P3^0;
//sbit K2 = P3^1;
//sbit K3 = P3^2;

uchar N1 = 1;// 电机转动圈数
uchar N2 = 1;// 电机转动圈数
uchar N3 = 1;// 电机转动圈数
uchar N4 = 1;// 电机转动圈数

void DelayMS(uint ms);
void SETP_MOTOR1_FFW(uchar n);//left-motor1
void SETP_MOTOR1_REV(uchar n);//right-motor2

void SETP_MOTOR2_FFW(uchar n);//left-motor1
void SETP_MOTOR2_REV(uchar n);//right-motor2

void SETP_MOTOR3_FFW(uchar n);//left-motor1
void SETP_MOTOR3_REV(uchar n);//right-motor2

void SETP_MOTOR4_FFW(uchar n);//left-motor1
void SETP_MOTOR4_REV(uchar n);//right-motor2

void main()
{

int b=0;
int  start=0;//电机开始标志
int flag=0;//电机停止标志

//先把电机角度归零
        P1 = 0x03;
        P2 = 0x03;
        P3 = 0x03;
        P0 = 0x03;

        while(1)
{
        if(flag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tart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P0 = 0xfd;        //正转1个角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P_MOTOR1_FFW(N1);//qian j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P_MOTOR2_FFW(N2);//qian j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P_MOTOR3_FFW(N3);//qian j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P_MOTOR4_FFW(N4);//qian j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=1;
            Delay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tart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//反转1个角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P_MOTOR1_REV(N1);//qian j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P_MOTOR2_REV(N2);//qian j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P_MOTOR3_REV(N3);//qian j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P_MOTOR4_REV(N4);//qian jin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=2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0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flag==0)//停止转动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P1 = 0x03;
                 P2 = 0x03;
                 P3 = 0x03;
                 P0 = 0x03;
         }
}

}

void DelayMS(uint ms)
{
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while(m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20;i++);
        }
}

void SETP_MOTOR1_FFW(uchar n)//left-motor1
{
         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0;i<1*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if(K3 == 0)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FFW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/以下的for(i=0;i<1*n;i++)中1是代表转动角度控制,齿轮数不同,数据不同。
void SETP_MOTOR1_REV(uchar n)//right-motor2
{
 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0;i<1*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if(K3 == 0)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REV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SETP_MOTOR2_FFW(uchar n)//left-motor1
{
 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0;i<1*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if(K3 == 0)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FFW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SETP_MOTOR2_REV(uchar n)//right-motor2
{
 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0;i<1*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if(K3 == 0)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REV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SETP_MOTOR3_FFW(uchar n)//left-motor1
{
 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0;i<1*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if(K3 == 0)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 = FFW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SETP_MOTOR3_REV(uchar n)//right-motor2
{
 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0;i<1*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if(K3 == 0)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 = REV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SETP_MOTOR4_FFW(uchar n)//left-motor1
{
 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0;i<1*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if(K3 == 0)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FFW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SETP_MOTOR4_REV(uchar n)//right-motor2
{
 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0;i<1*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if(K4 == 0)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REV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