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ADC的问题(采样频率)

楼主(2020-04-13):
根据手册,以F103为例,ADC触发频率最高为14MHz,采样周期可设置为1.5个周期,转换周期为12.5个周期,则最快获取一个点信号的时间是1us,请问1MHz是否是STM32F103最大采样频率,还是采样频率应该为14/1.5=9.3MHz,或者这两个都不对。在一些博客上看到有人能够设置采样频率超过1MHz,与手册上最快获取一个信号频率(1MHz)不符合,是这两个不是一个概念吗?         感谢回答

网友A:
总转换时间= ADC采样时间+转换时间=1.5周期+12.5周期=14周期,也就是说完成一次模数转换时间需要14个周期(14*(1/14M)=1us). 一次完整的ADC分为采样和转换(ADC内部转换)两个环节,先采样再转换,可以说ADC转换速率是1Mhz。由于每个转换周期内会有一次采样,所以也等同于采样速率,所以在数值上转换速率=采样速率,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继续讨论。

网友B:
最快获取一个点信号的时间是1u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快获取一个点信号的时间是1us

意思是采样频率就是1M吗

网友C(2021-02-03):
我想楼主想问的可能是,ADC采样是转换完成之后再继续采样还是边转换边采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