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7805CV的使用为啥没有电压输出

楼主(2020-04-13):
我直接把12v电压接到7805上面,输出端检测不到电压,电机也不转,这是为什么?不是说不需外接补偿元件,内含限流保护电路,防止负载短路烧毁元件吗。

33

33

网友A:
1、外部电压是假的;
2、7805坏了。

网友B:
用万用表直接测一下1,3的对地电压,怀疑电没接上或没接对。

网友C:
7805输入和输出是要加电容的

网友D:
先不接电机试试呀

网友E:
这样连接也太简单了吧,哪是什么样的电压,都能稳到5V。

网友F:
变压器输出的是交流电,需要整流,滤波,变成直流电才能用7805稳压。

网友F:
看下这个图,可以参考一下,7812换成7805就是5伏输出的电源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变压器输出的是交流电,需要整流,滤波,变成直流电才能用7805稳压。

好的,我再换电池试试

网友G:
L7805CV
基本参数:输出电压: 4.75-5.25V ;输出电流可达 1.5A,不需外接补偿元件,内含限流保护电流,防止负载短路烧毁元件,内含结温过热保护电路,防止结温过热烧毁器件,内含功耗限制电路,防止烧毁输出驱动器晶体管。

以上是正5V输出。

此图是负5V输出。

网友H:
楼主,你要确定是L7805,因为好多型号不一样,比如78L05和L7805的脚位不一样,不通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,你要确定是L7805,因为好多型号不一样,比如78L05和L7805的脚位不一样,不通用的

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