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大神知道单片机联机都不成功就显示写芯片超时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20-04-13):
怎么解决吗?第二个图片是新现的

网友A:
你选的单片机型号错误,或假联机(例如开发板上电源是关的)。

网友B:
普中的开发板有时候接触不良,你把线拔了再插上或者单片机重新锁紧一下试试

网友C:
我一般调一下波特率,调低,芯片重新插拔一下,确保不是接触的问题,如果芯片插反了过,可能烧坏了,芯片没用,还有就是,先不要上电,点击下载后,在打开电源

网友D:
看下单片机有没有插反,检查USB下载线有没有问题,还有看一下,波特率是否过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