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LC5615可以用avr单片机普通引脚驱动吗?

楼主(2020-04-13):
芯片手册上是用SPI驱动,想问各位大佬,它还可以用普通引脚驱动吗?试了一下一直输出0.4V电压,调不了了。或者用片内ADC驱动?

楼主(2020-05-18):
问题已解决!

网友A:
可以通过软件方法使用GPIO引脚来模拟SPI。

网友B:
同问,有解决方法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