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,DS1302是不是有很多版本?

楼主(2020-04-13):
手头有两个不同的DS1302芯片。

第一片上面有三行文字:
DS1302
0902A4
+107AA

第二片上面也是三行文字
DS1302
1638C2
+168AN

感觉第一行是芯片类型,第二行是批号,第三行是型号

不知道是不是这样。

这两个芯片有很大的区别,具体表现为:第一片,三个功能引脚不用接电阻可以正常通信。第二片三个功能引脚必须接三个上拉电阻才能正常通信。大家见过这种情况吗?

网友A:
你只管它有DS1302就行了
其它不管
不会出现你说什么版本不用接上拉电阻,什么版本要接
DS1302的上时钟和数据要有一定的电流才能驱动,如果输出电流达不到,就可能通讯不成功,但并不是绝对的,只是有可能而已
所以,你这种只是某个IC由于参数差别是可以通讯的,某个就不行
特别是数据引脚,使用STC89C52的时候,不加上拉电阻一样可以读写,时钟一样的显示,唯独显示的时候会在偶数的时候乱码,奇数的时候是正常的...........

网友B:
和DS3231一样正版的只有一个不过价格呵呵,其他的凑合用就好。
同价位的DS1307少用一个I/O口精度差不多价格基本一样。

网友C:
DS1302就是芯片型号,只是国产的厂家不同导致性能有些差异吧,型号相同功能都是一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只管它有DS1302就行了
其它不管
不会出现你说什么版本不用接上拉电阻,什么版本要接

多谢指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