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STc8a8k64s4a12跟STC89C51/52单片机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20-04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1:都是51内核单片机

网友B:
型号不同功效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

网友C:
8A8K 的功能比51、52强的多,运行速度1T。之前的单片机是12T。8A8K内置了ADC,PWM等一些功能

网友C:
您可以查阅一下两款MCU的手册

网友D:
STC8A8Ks属于1T增强型单片机,内置了PWM ,ADC,UART,IIC等等功能,内核依旧是51内核

网友E:
可以理解为高级的STC89C51/52

网友F(2020-08-12):
代码部分,相差不大,基本寄存器都是一样

网友G(2020-09-15):
8A8K里面 有43个IO口可以用,还有15路AD,4个UAR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