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三路超声波避障与仿真(proteus8.6)源码

楼主(2020-04-13)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程序标题:基于51单片机的三路超声波小车避障程序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定稿日期: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作    者: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更新日期:2020.3.8  23:51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最后撰写人:张 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功    能:三方向避障   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#include<reg51.h>               //头文件(定义了一些特殊的寄存器)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<stdio.h>
//==========3个超声波模块定义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sbit Trig_left    = P1^0;        //左边超声波模块端口定义
sbit Echo_left    = P1^1;
sbit Trig_mid     = P1^2;        //中间超声波模块端口定义
sbit Echo_mid     = P1^3;
sbit Trig_right   = P1^4;        //右边超声波模块端口定义
sbit Echo_right   = P1^5;
//=========1个298模块2路电机控制端设置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sbit N1  = P2^0;              //L298N模块控制马达,通过N1N2和N3N4端口输出1、0控制电机正转,反转,急停
sbit N2  = P2^1;
sbit N3  = P2^2;
sbit N4  = P2^3;
sbit EN1 = P2^4;             //L298N模块使能端(利用PWM计数控制使能端可实现电机转速控制,在本程序中没有体现)
sbit EN2 = P2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============定义全局变量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nsigned int  time=0;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time为十进制无负号整型变量(0-65535),用于读取距离

unsigned long S_left=0;       //左边障碍距离
unsigned long S_mid=0;        //中间障碍距离
unsigned long S_right=0;      //右边障碍距离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ms)  //延时子函数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(m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13;i++);
        }
}
void delay_15us(void)   //15us精准延时,误差 0us,用于启动超声波模块
{
    unsigned char a;
    for(a=6;a>0;a--);
}
//=========转向函数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turn_dow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向前
{
N1=1;
N2=0;
N3=1;
N4=0;
delayms(500);
}
void turn_back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向后
{
N1=0;
N2=1;
N3=0;
N4=1;
delayms(500);
}
void turn_lef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向左
{
N1=0;
N2=1;
N3=1;
N4=0;
delayms(500);
}

void turn_righ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向右
{
N1=1;
N2=0;
N3=0;
N4=1;
delayms(500);
}
//==========启动超声波模块完成测距并读取数值(cm)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measure_left(void)                 //左模块
{
E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总中断
        Trig_left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一次模块,信号时间应大于10us
        delay_15us();
        Trig_left=0;

        TH1=0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高8位寄存器清零
    TL1=0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低8位寄存器清零
    TF1=0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溢出位清零
        while(Echo_left==0);         //当echo为零时等待变为高电平.等待波发出(Echo_lift为模块发送超声波到接受的时间标志,硬件自行设置,单片机检测即可)

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波发出后立即启动定时器1,让TH1,TL1寄存器数值每1us增加1。
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中断允许,开启计数
    while(Echo_left);        // 等待反波Echo初始状态为0,模块声波发送后(声波离开发射器),硬件将其置位,当检测到有声波返回时(声波由障碍物反射回到模块,接收器已经接受到声波信号)硬件将其复位。Echo置位的时间的一半即超声波从模块发到障碍物止的时间S=Vt,将此时间乘以340m/s即可得到障碍物距离。
        time=TH1*256+TL1;                  //取值读取测距数值到time 将16进制数转化为十进制
TH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零
TL1=0;
TR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1
        S_left=(time*17)/1000;    //转换,定时器每1us增加1,将数值取值到time中,若初始值为0也就是从定时器开到定时器关一共经过了time个us,微秒除1000是毫秒再除以1000是秒再乘以声速340m/s,理论上也就是:S=Vt=【(((time÷2)÷1000 000)×340)×100】厘米,即:[(time*170)÷10000]算出来是CM(厘米)
        delayms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}
//========右边距离测量(同左边一样)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measure_right(void)                 //左模块
{
EA=0;
        Trig_right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一次模块,信号时间应大于10us
        delay_15us();
        Trig_right=0;
        TH1=0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清零
TL1=0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清零
TF1=0;                   //溢出位清零
        while(Echo_right==0);          //当RX为零时等待变为高电平(Echo_lift为模块发送超声波到接受的时间标志,硬件自行设置,单片机检测即可)
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1
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        Echo初始状态为0,模块声波发送后(声波离开发射器),硬件将其置位,当检测到有声波返回时(声波由障碍物反射回到模块,接收器已经接受到声波信号)硬件将其复位。Echo置位的时间的一半即超声波从模块发到障碍物止的时间S=Vt,将此时间乘以340m/s即可得到障碍物距离。
        while(Echo_right); 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time=TH1*256+TL1;                  //取值读取测距数值 将16进制数转化为十进制
TH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零
TL1=0;
TR1=0;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1
        S_right=(time*17)/1000;    //转换,定时器每1us增加1,将数值取值到time中,若初始值为0也就是从定时器开到定时器关一共经过了time个us,微秒除1000是毫秒再除以1000是秒再乘以声速340m/s,理论上也就是:S=Vt=【(((time÷2)÷1000 000)×340)×100】厘米,即:[(time*170)÷10000]算出来是CM(厘米)

        delayms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}
//==============中间距离测量(同左边,右边一样)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measure_mid(void)                 //左模块
{
EA=0;
        Trig_mid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一次模块,信号时间应大于10us
        delay_15us();
        Trig_mid=0;
        TH1=0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清零
TL1=0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清零
TF1=0;                   //溢出位清零

        while(Echo_mid==0);          //当RX为零时等待变为高电平(Echo_lift为模块发送超声波到接受的时间标志,硬件自行设置,单片机检测即可)
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1
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        Echo初始状态为0,模块声波发送后(声波离开发射器),硬件将其置位,当检测到有声波返回时(声波由障碍物反射回到模块,接收器已经接受到声波信号)硬件将其复位。Echo置位的时间的一半即超声波从模块发到障碍物止的时间S=Vt,将此时间乘以340m/s即可得到障碍物距离。
        while(Echo_mid); 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time=TH1*256+TL1;                  //取值读取测距数值 将16进制数转化为十进制
TH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零
TL1=0;
TR1=0;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1
        S_mid=(time*17)/1000;    //转换,定时器每1us增加1,将数值取值到time中,若初始值为0也就是从定时器开到定时器关一共经过了time个us,微秒除1000是毫秒再除以1000是秒再乘以声速340m/s,理论上也就是:S=Vt=【(((time÷2)÷1000 000)×340)×100】厘米,即:[(time*170)÷10000]算出来是CM(厘米)
        delayms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}
//=========退出死区函数,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move_left_or_right(void)             //设置左右转向函数
{
    turn_back();                 //退出死区
        N1=N2=N3=N4=1;                 //前方有障碍物,立刻"急停"然后判断距离
    delayms(100);                 //减速延迟
        measure_left();      //重新检测左前方距离
        measure_right();     //重新检测右前方距离

        if(S_left>=S_right)  //左右距离不相等时,通过返回数据进行避障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turn_left();         //左转
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//右边距离大于左边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turn_right();         //右转
        }
}
//=======判断障碍物,选择行进路线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move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前进函数
{
        if(S_mid>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中间障碍物的距离,单位CM(不一定准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中间障碍物距离均大于4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urn_dow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前进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中间距离小于等于4,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N1=N2=N3=N4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前方有障碍物,立刻"急停"然后判断距离
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减速延时
                 if(S_mid<=4&&S_right>4)           //判断右侧距离是否大于4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urn_right();                //右转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即判断中间及其右侧距离均小于等于4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_mid<=4&&S_right<=4&&S_left>4) //判断左侧距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左侧障碍物距离大于4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urn_lef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 即三侧均小于等于4,进入死区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e_left_or_right();  //退出死区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//==========单片机定时器和计数器设置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set(void)
{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//上电延时
        TMOD=0x10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T0为方式1,GATE=0;
        TH1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//T1高8位重装初值
        TL1=0x00;          //T1低8位重装初值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(全局中断)
        Trig_left =0;
        Trig_mid =0;
        Trig_right =0;
    EN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98模块使能
        EN2=1;
        N1=N2=N3=N4=0;     //开机先制动
}
//============主函数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se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片机及其298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easure_left();       //检测前方距离
                measure_mid();        //检测前方距离
                measure_right();      //检测前方距离
                move();               //根据检测结果,避障前进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}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TH1=[(65536-设定中断时间)/(机器运行周期数/晶振频率MHZ)]/256;         高8位中断初值计算公式
//TL1=[(65536-设定中断时间)/(机器运行周期数/晶振频率MHZ)]%256;         低8位中断初值计算公式

网友A:
这状态是怎么变换的呢?怎么一直在空挡呢?

网友B(2020-11-24):
这个怎么改变状态

网友C:
先点赞 再慢慢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