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驱动LED太暗怎么办?

楼主(2020-04-13):
有五十个左右的led灯,如果在vcc处加上电阻,灯光就太暗了,甚至都不显示(程序的话,我只让全部灯亮,所以是没问题的)没有电阻的话还是正常亮,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,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仿真如何实现放大电流,谢谢各位了

网友A:
增加驱动芯片,如245芯片

网友B:
用单片机端口直接驱动的吗?

网友C:
单片机驱动不了你那么多LED,要增加驱动电路,供电也可能需要增加,因为LED多个串联驱动效率更高。

网友D:
最好分享下你的电路图,这样可以给你些好的建议

网友E:
用ULN2003就可以了,500ma的负载能力够不?

网友F:
可以尝试用外接电源供电,这是你的电压不够了

网友G: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仿真如何实现放大电流

网友H:
加Proteus的三极管器件放大电流。

网友I:
单片机驱动LED显示,需要有驱动电路,你用三级管5551或者2003驱动芯片,来驱动就可以了

网友J:
不知你想怎么控制五十个左右的led灯,是同时亮还是分段,还是逐一亮,总之要让LED两端有足够的电压,同时也要满足50个LED的电流。在仿真过程中可以调整多种方式方法(提升电压,增加驱动模块,串联,并联等),使之达到最佳状态。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,我想实现的是流水彩灯,用排阻代替了那个电阻,灯就可以亮了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不知你想怎么控制五十个左右的led灯,是同时亮还是分段,还是逐一亮,总之要让LED两端有足够的电压,同时也 ...

逐一亮,用了并联的方法,已经解决了谢谢

网友K:
你这是共阴接法么?共阳更好吧,用单片机IO直接输出高电平,电流很小的,只能做信号用

网友L:
用驱动芯片,或者用三极管吧

网友M:
每个IO上加上拉电阻。根本解决就用UN2003达林顿管阵列或三极管阵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