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功率电路问题请教

楼主(2020-04-13):
我利用dac0832做了个-5~+5V 50~100HZ可调正弦波,我想利用这个做磁场发生器,我该连接什么类型的功率电路呢?
是不是连接功率电路之后会产生随电压信号一起改变的电流?

网友A:
推挽形式放大电路

网友B:
不明白那个磁场干什么用,频率正好在音频范围,功率放大电路可以根据需要直接使用音频放大电路,就是常常说的功放机,搞好信号输入和输出的匹配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