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大佬帮我看看我的接线图给我指导指导啊

楼主(2020-04-13):
请帮我指导下接线问题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你确定这个只是看的就无所谓了

网友B:
51接线,那个p0口记得上拉电阻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这个只是看的就无所谓了

那不行啊,是不是全是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1接线,那个p0口记得上拉电阻哦

那8个6675的so口是不是分别接p1的八个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1接线,那个p0口记得上拉电阻哦

8个6675的so口是分别连接P1口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8个6675的so口是分别连接P1口吗

我刚查了这个芯片,so引脚读数据,肯定是要连单片机io口的,全接p1
没问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刚查了这个芯片,so引脚读数据,肯定是要连单片机io口的,全接p1
没问题的

我so口接了P1口在电气规则检查中为什么显示warning u1,p1.0(i/o) connectend to u2,so(output)
八个max6675都是这个问题,请指教!

网友C:
主要还是需要代码仿真下,就知道问题在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