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PWM输出按键不能控制

楼主(2020-04-13):
各位大佬,请教下用一个定时器做PWM输出,按键控制时,如果定时器时间设5US初值(即200KHZ频率时),按键不能控制PWM停止输出,帮看看下面的程序这样设置有没问题?谢谢!
#include<51.h>
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bit ti_flag=0,Led_new_flag=0,Pwm_off_on=0,time_10f_flag=0,P_IO_flag=0;time_20f_flag=0,NTC_ON_OFF_flag=0,Roie_flag;
volatile uint time_te_flag=0,count=0;Cont=0,j=0,s=0;
volatile uint T_PCA2,I_samp=0,I_vaue=0,Time_200us_flag=200;
volatile uint TIME_200ms_flag=0,TIME_ACC_flag=0; //LED闪所采集时间标志
volatile uchar num=0,Tim_1ms_flag=0;
volatile double ZKB;

sbit PM_out=P3^6;
/***********定时器0初始化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(void)
{
        AUXR|=0x80; //定时器时钟1T模式

TMOD|=0x00;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
TL0=0xc4; //设置定时初值5US
        TH0=0xff; //设置定时初值
TF0=0; //清除TF0标志
ET0=1;
        EA=1;
        TR0=1;
/***************定时器0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
{
Time_200us_flag--;
if(Time_200us_flag==0) //1ms
{
Time_200us_flag=200;
ti_flag=1;
keyScan();  //按键扫描
  j++;
        }
if(Pwm_off_on)
{
num++;
if(num>=2)

num=0;

if(num<ZKB) //产生PWM

PM_out=1;

else
{
PM_out=0;
    }
   }
}
/*************按键扫描及处理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Scan()
{

static bit key1_lock=0;
static uchar count1=0;

        if(0==key)
        {

if((count1++>=25)&&(key1_lock==0)&&(PINT==1))//延时滤波25ms
        {
        key1_lock=1;
        Pwm_off_on=~Pwm_off_on;

        if(Pwm_off_on==0)
        PM_out=0;

   }
        }
else
{
        key1_lock=0;//按键自锁标志清0

count1=0; //消抖计数清0
}
if(PINT==0)
{
        Power=0;

        }
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主程序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
Init();
while(1);
}

网友A:
一直在中断,检测不到按键操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直在中断,检测不到按键操作

除了降低频率(时间设大),有没其它办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直在中断,检测不到按键操作

因为如果把频率调到低于30KHZ,在控温时输出到发热芯那里会吱吱响

网友B:
中断周期5us,所有的程序都在中断中运行,时间够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中断周期5us,所有的程序都在中断中运行,时间够用吗?

那么如何提高PWM频率又不影响其它程序运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中断周期5us,所有的程序都在中断中运行,时间够用吗?

原来定时器的时间设100US中断没问题,但是在PID控温时负载会吱吱响,必须要把频率提高才能解决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原来定时器的时间设100US中断没问题,但是在PID控温时负载会吱吱响,必须要把频率提高才能解决。

1.优化程序,很简单的PWM程序写的有点啰嗦。
2.提高MCU时钟频率,加快运行速度。
3.中断只留必须的任务,其它非即时响应的任务放在主函数运行。比如按键扫描。
4.中断周期按预估中断任务所需时间不小于200%,留足够时间给主程序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优化程序,很简单的PWM程序写的有点啰嗦。
2.提高MCU时钟频率,加快运行速度。
3.中断只留必须的任务 ...

多谢,如果不用中断使用时钟分频是否可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