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指导频率、周期、脉宽C语言程序

楼主(2020-04-13):
程序:求大佬帮忙看一下这个程序,开头和结尾一直报错
这个是设计做频率计的,要求频率,周期和脉宽,这个程序写了测占空比的,如果不测占空比又该怎么改呢?谢谢大家啦!

uchar keyscan(void)
{
char scan, tmp;
p1=0xf0;
if((p1&0xf0)!=0xf0)
{delay(10);
if((p1&0xf0)!=0xf0)
{scan=0xfe;
while((scan&0x10)!=0)
{
p1=scan;
if((p1&0xf0)!=0xf0)
{tmp=(p1&0xf0)|0xf0;
while((p1&0xf0)!=0xf0);
return((~scan)|(~tmp));}
else scan=(scan<<1)|0x01;
}
}
}
return(0);
}
void keychuli()
{
keyz=keyscan();
if (keyz!=0)
{
switch(keyz)
{
case 0x11:key_1=1;break;
case 0x21:key_1=2;break;
case 0x41:key_1=3;break;
case 0x81:key_1=4;break;
case 0x12:key_1=5;break;
case 0x22:key_1=6;break;
case 0x42:key_1=7;break;
case 0x82:key_1=8;break;
case 0x14:key_1=9;break;
case 0x44:key_1=0;break;
default:break;
}
}
}
void delay(unit  w)
{
uchar a;
for(w,w>0,w--)
for(a=47,a>0,a--);
}
void delay  10ms (int x)
{int i,j;
for (i=1,i<x,i++)
for (j=1,j<1200,j++);
}
void chuli()
{
pinlv s[1]=pinlv/10000%;
pinlv s[2]=pinlv/10000%10;
pinlv s[3]=pinlv/1000%10;
pinlv s[4]=pinlv/100%10;
pinlv s[5]=pinlv/10%10;
pinlv s[6]=pinlv%10;
if (pinlv s[1]==0)
{pinlv s[1]=10;if(pinlv s[2]==0)
{pinlv s[2]=10;if(pinlv s[3]==0)
{pinlv s[3]=10;if(pinlv s[4]==0)
{pinlv s[4]=10;}}}}}}
writecommand (0x8a);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1]]);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2]]);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3]]);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4]]);
}
void cepin()
{
n=0;
miao=0;
TF0=0;
TMOD=0x15;
TH1=0x3c;
TL1=0xbo;
TH0=0;
TL0=0;
ET1=1;
TCON=0x50;
while (1)
{
if(miao==0&&TF0==1)
{
n++;
TF0=0;
TH0=0;
TL0=0;
}
if(miao==1)
{
pinlv=(n*65536+(TH0*256+TL0));
chuli();
n=0;
miao=0;
TF0=0;
TMOD=0x15;
TH1=0x3c;
TL1=0xb0;
TH0=0;
TL0=0;
ET1=1;
TCON=0x50;
}
display(1,1, "当前频率: ");
display(3,7,"Hz");
keychuli();
if(keyz==0x88)
{TCON=0x0;
break;}
}
}
void cezhou()
{
while(1)
{
n=0;
TMOD=0x01;
TH0=0;
TL0=0;
ET0=1;
TR0=0;
while(T0==1);
while(T0==0);
TR0=1;
while(T0==1);
while(T0==0);
TR0=0;
zhouq=(n*65535+(TH0*256)+TL0);
if(zhank==0)
{
pinlv=zhouqi;
display(1,1,"当前周期:");
chuli();
display(3,7,"us");
}
for(t=0,t<10000,t++)
{
keychuli();
if(keyz==0x8||zhank==1)
goto tuichu;
}
}
tuichu : ;
}
voidcemai()
{
while (1)
{
n=0;
TMOD=0x01;
TH0=0;
TL0=0;
ET0=1;
TR0=0;
while(T0==1);
while(T0==0);
TR0=1;
while(T0==1);
TR0=0;
maik=(n*65535+(TH0*256+TL0));
if(zhank==0)
{
pinlv=maik;
display(1,1,"当前脉宽:"  );
chuli();
display(3,7,"us:");
}
for (t=0,t<10000,t++ )
{
keychuli();
if(keyz==0x88||zhank==1)
goto tuichu1;
}
}
tuichu 1:;
}
void cezhan()
{
float q,x;
unsigned long  m1;
zhank=1;
while (1)
{
display (1,1,"占空比为:");
cezhou();
cemai();
q=zhouq/1.0;
x=maik/q;
m1=x*10000000;
pinlv s[0]=m1/1000000;
pinlv s[1]=m1/100000%10;
pinlv s[2]=m1/10000%10;
pinlv s[3]=m1/1000%10;
pinlv s[4]=m1/100%10;
pinlv s[5]=m1/10%10;
pinlv s[6]=m1%10;
writecommand (0x8a);
writedata(yejingtable[0]);
writedata(0x2e);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0]]);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1]]);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2]]);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3]]);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4]]);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5]]);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6]]);
for(t=0,t<10000,t++)
{
keychuli();
if(keyz==0x88)
{TR0=0;
gototuichu 2;
}
}
}
tuichu 2: ;
}
voidtimer1(void) interrupt 3 using 0
{
uchar miao1;
TH1=0x3c;
TL1=0xb0;
miao1 ++;
if(miao1==20)
{
TCON=0x0;
miao1=1;
}
}
void timer0 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0
{
TH0=0x0;
TL0=0x0;
n++;
}
library ieee;
use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ieee.std_logic_arith.all;
use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entity trigger  is
Port(
d,j,k,t:in std_logic;
  clk: in  std_logic;
key:in  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0);
q,nq:out  std_logic);
end  trigger;
architecture  Behavioral  of trigger  is
signal  temp:std_logic_vector(2downto  0);
signal  q_temp:std_logic:='0';
signal clk_fresh:std_logic;
signal  jk:std_logic_vector(1downto 0);
signal  cnt0:integer range 0 to2000000;
signal  cnt:integer range 0to20000000;
begin
process (clk,key)
begin
  if(key="111")then cnt0<=0;
else if(clk'event' and clk='1')then
  ifcnt0>1999999  then cnt0<=0;
temp<=key;
else  cnt0<=cnt0+1;
  endif ;
end  if;
end  process;
process (clk)
  begin
if(clk'event' and clk='1') then cnt<=cnt+1;
  ifcnt<10000000 then clk_fresh<='0';
elsif cnt<20000000 then clk_fresh<='1';
elsif cnt>20000000 then cnt<=0;
  endif;
  endif;
end  process;
process(clk_fresh)
befin
if(clk_fresh'event'  andclk_fresh='1') then
  if(temp="110")then
q_temp<=d;
elsif (temp="101") then
jk<=j&k;
case jk is
when "00"=>q_temp<=q_temp;
when "01"=>q-temp<='0';
when "10"=>q-temp<='1';
when "11"=>q_temp<=not q_temp;
when others =>q_temp <=null;
end  case ;
elsif (temp="011") then
  if(t='0') then
q_temp<=q_temp;
else q_temp <=not q_temp;
q<=q_temp;
nq<=not q_temp;
  endprocess;
end  behavioral;
  end      if
  end

网友A:
这个程序少太多组件,还是抄全了罢。

网友B:
编译提示50多个错误,慢慢修改吧

网友B:
开始部分错误:加入代码: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 uint;
uint key_1,pinlv,keyz;
int delay(int n);

网友B:
writedata 和writecommand应该在头文件里面吧?

网友B:
加入头文件,调取writedata 和writecommand函数就可通过,看上去还少一些功能函数,好像程序不完整。现有的已经
#include <reg51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 uint;
uint key_1,pinlv,miao,n,s,o,keyz;
int delay(int n);
uint yejingtable[8];
uint        pinlv_s[8];
void writedata(int x);
void writecommand(int x);
uchar keyscan(void)
{
char scan, tmp;
P1=0xf0;

if((P1&0xf0)!=0xf0)

{delay(10);

if((P1&0xf0)!=0xf0)

{scan=0xfe;

while((scan&0x10)!=0)

{
P1=scan;

if((P1&0xf0)!=0xf0)

{tmp=(P1&0xf0)|0xf0;

while((P1&0xf0)!=0xf0);

return((~scan)|(~tmp));
}

else scan=(scan<<1)|0x01;
}
}
}

return(0);
}

void keychuli()

{
keyz=keyscan();

if (keyz!=0)

{
switch(keyz)

{
case 0x11:key_1=1;break;

case 0x21:key_1=2;break;

case 0x41:key_1=3;break;

case 0x81:key_1=4;break;

case 0x12:key_1=5;break;
case 0x22:key_1=6;break;
case 0x42:key_1=7;break;
case 0x82:key_1=8;break;
case 0x14:key_1=9;break;
case 0x44:key_1=0;break;
default:break;
}
}
}

/*void delay(int w)

{
int a;

for(w=a,w>0,w--)

for(a=47,a>0,a--);

}
*/
delay(int x)

{int i,j;
for(i=1;i<x;i++);
for(j=1;j<1200;j++);
}

void chuli()

{float pinlv_s[7];
        pinlv_s[1]=pinlv/10000%10;

        pinlv_s[2]=pinlv/10000%10;

        pinlv_s[3]=pinlv/1000%10;

        pinlv_s[4]=pinlv/100%10;

        pinlv_s[5]=pinlv/10%10;

        pinlv_s[6]=pinlv%10;

        if (pinlv_s[1]==0)

                {pinlv_s[1]=10;
                if(pinlv_s[2]==0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pinlv_s[2]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inlv_s[3]==0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pinlv_s[3]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inlv_s[4]==0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pinlv_s[4]=1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writecommand(0x8a);

writedata(int yejingtable[pinlv_s[1]]);

writedata(int yejingtable[pinlv_s[2]]);

writedata(int yejingtable[pinlv_s[3]]);

writedata(int yejingtable[pinlv_s[4]]);
}

void cepin()

{
n=0;
miao=0;
TF0=0;
TMOD=0x15;
TH1=0x3c;
TL1=0xb0;
TH0=0;
TL0=0;
ET1=1;
TCON=0x50;

        while(1)

        {
        if(miao==0&&TF0==1)
{
n++;
TF0=0;
TH0=0;
TL0=0;
}

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1)

                {
pinlv=(n*65536+(TH0*256+TL0));

                chuli();
                n=0;
miao=0;
TF0=0;
TMOD=0x15;
TH1=0x3c;
TL1=0xb0;
TH0=0;
TL0=0;
ET1=1;
                TCON=0x50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display(1,1, "当前频率: ");

        display(3,7,"Hz");

        keychuli();

        if(keyz==0x88)
{TCON=0x0;
break;}
        }

}

void cezhou(void)

{
while(1)

        {
n=0;
TMOD=0x01;
TH0=0;
TL0=0;
ET0=1;
TR0=0;

        //while(T0==1);

        while(T0==0);
TR0=1;

        while(T0==1);

        //while(T0==0);

        TR0=0;

        zhouq=(n*65535+(TH0*256)+TL0);

        if(zhank==0)

                {
pinlv=zhouqi;
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1,1,"当前周期:");

                chuli();
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3,7,"us")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for(t=0,t<10000,t++)

                {
keychuli();

                if(keyz==0x8||zhank==1)

                goto tuichu;

}

        }

tuichu : ;

}

void cemai()

{
while(1)

{
n=0;
TMOD=0x01;
TH0=0;
TL0=0;
ET0=1;
TR0=0;
while(T0==1);
while(T0==0);
TR0=1;
while(T0==1);
TR0=0;
maik=(n*65535+(TH0*256+TL0));

if(zhank==0)

{
pinlv=maik;

display(1,1,"当前脉宽:"  );

chuli();

display(3,7,"us:");
}

for (t=0,t<10000,t++ )

{
keychuli();

if(keyz==0x88||zhank==1)

goto tuichu1;
}
}

tuichu 1:;
}

void cezhan()

{
float q,x;

unsigned long  m1;

zhank=1;

while (1)

{
display(1,1,"占空比为:");

cezhou();

cemai();

q=zhouq/1.0;

x=maik/q;

m1=x*10000000;

pinlv s[0]=m1/1000000;

pinlv s[1]=m1/100000%10;

pinlv s[2]=m1/10000%10;

pinlv s[3]=m1/1000%10;

pinlv s[4]=m1/100%10;

pinlv s[5]=m1/10%10;

pinlv s[6]=m1%10;

writecommand(0x8a);

writedata(yejingtable[0]);

writedata(0x2e);
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0]]);
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1]]);
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2]]);
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3]]);
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4]]);
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5]]);

writedata(yejingtable[pinlv s[6]]);

for(t=0,t<10000,t++)

{
keychuli();
if(keyz==0x88)
{TR0=0;
goto tuichu 2;
}
}
}
tuichu 2: ;
}

voidtimer1(void) interrupt 3 using 0

{
uchar miao1;
TH1=0x3c;
TL1=0xb0;
miao1 ++;
if(miao1==20)
{
TCON=0x0;
miao1=1;
}
}

void timer0 (void) interrupt1 using 0

{
TH0=0x0;
TL0=0x0;
n++;
}
library ieee;
use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ieee.std_logic_arith.all;
use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
entity trigger  is
Port(
d,j,k,t:in std_logic;
  clk: in  std_logic;
key:in  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0);
q,nq:out  std_logic);
end  trigger;
architecture  Behavioral  of trigger  is
signal  temp:std_logic_vector(2downto  0);
signal  q_temp:std_logic:='0';
signal clk_fresh:std_logic;
signal  jk:std_logic_vector(1downto 0);
signal  cnt0:integer range 0 to2000000;
signal  cnt:integer range 0to20000000;
begin
process (clk,key)
begin
  if(key="111")then cnt0<=0;
else if(clk'event' and clk='1')then
  ifcnt0>1999999  then cnt0<=0;
temp<=key;
else  cnt0<=cnt0+1;
  endif ;
end  if;
end  process;
process (clk)
  begin
if(clk'event' and clk='1') then cnt<=cnt+1;
  ifcnt<10000000 then clk_fresh<='0';
elsif cnt<20000000 then clk_fresh<='1';
elsif cnt>20000000 then cnt<=0;
  endif;
  endif;
end  process;
process(clk_fresh)
befin
if(clk_fresh'event'  andclk_fresh='1') then
  if(temp="110")then
q_temp<=d;
elsif (temp="101") then
jk<=j&k;
case jk is
when "00"=>q_temp<=q_temp;
when "01"=>q-temp<='0';
when "10"=>q-temp<='1';
when "11"=>q_temp<=not q_temp;
when others =>q_temp <=null;
end  case ;
elsif (temp="011") then
  if(t='0') then
q_temp<=q_temp;
else q_temp <=not q_temp;
q<=q_temp;
nq<=not q_temp;
  endprocess;
end  behavioral;
  end      if
  end

编译通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