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可以触发单片机INT1中断吗?

楼主(2020-04-13):
芯片是:atmega328p 。问题:点击这个按钮reset 在 仿真软件上是可以触发中断,但是在实际的PCB板子上按下这个按钮没有触发中断。在不按这个按钮的时候,就是刚通电的时候发现代码会自动运行到这个中断。

例如:点击按钮是点亮一个二极管,但是刚一通电这个二极管就亮了。

现在想问:这样接线可以触发中断吗?

如果可以的话 能不能提供一段代码:PC0 接口接了 LED。PD3 接的 IN1中断。

网友A:
PD3是INT1哦

INT1接开关,对地了。。。。。INT0连接哪了

楼主:
不好意思 是int1 中断,已经修改标题和内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D3是INT1哦

INT1接开关,对地了。。。。。INT0连接哪了

你好,int0 接到了ps/2接口上。实际测试的时候没有连接ps/2线。相当于悬空。

网友B:
改下电路再测试

楼主:
请问你这个是加上拉电阻? 电阻上面的横杠和下面的都是接地?

楼主:
有人能够帮忙解答一下吗。

网友C:
不错,这实在太良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错,这实在太良好了

请问是什么意思?

网友D:
要有电平变化,才能触发;看看内部上拉是否打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要有电平变化,才能触发;看看内部上拉是否打开

你好,atmega328p 的端口都带上拉,我也开启了,然后还是不行。

楼主:
  1. $regfile = "m328pdef.dat"
  2. $baud = 19200
  3. $crystal = 16000000

Led Alias PortC.0

Config Pinc.0 = Output
Enable Interrupts
Enable Int1                       ' ‘einschalten von Interrupt Int0
On Int1 Isr_von_Int0               ' ‘springe zu Isr_von _Int0             '    ‘springe zu Isr_von _Int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jump to label2 on INT0
        Reset Led

Do'endless loop

Loop

End

Isr_von_Int0:

wait 1

toggle Led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generates a RETI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RETURN

Return

代码是这样的,会发现LED在每个wait时间就会闪烁,相当于自己触发了中断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:
1、编译器对于中断的处理不正确。换成ICCAVR就可以。
2、点击后触发多次,进行消抖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