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时钟出问题了

楼主(2020-04-13):
求助大神们帮忙,我原本想测试一下串口,用串口助手发送1,单片机返回1,但是实际返回的是一些乱码,我用普中自动下载软件下载程序时发现晶振频率为:11.996532Mhz,我用的晶振是12Mhz的,这个是不是板子坏了啊,刚才还好好的。

网友A:
晶振有一点误差是正常的,串口通信波特率要一致,不然会接收到乱码

网友B:
晶振倒没什么毛病 你用12M的晶振还弄这么个奇怪的波特率 结果多半是呵呵呵了

网友C:
很显然是晶振用的不对,传输误差太大造成的

网友D:
一切正常所以坏了的可能是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晶振倒没什么毛病 你用12M的晶振还弄这么个奇怪的波特率 结果多半是呵呵呵了

这个下载软件用这个波特率没问题,我说的是用串口助手接收有错,不过我已经找到了错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晶振有一点误差是正常的,串口通信波特率要一致,不然会接收到乱码

就是波特率不一致,我程序用4800 串口助手用的9600  没早点想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很显然是晶振用的不对,传输误差太大造成的

已经解决了,是我波特率用的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切正常所以坏了的可能是...

都好着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