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ATX-300P4电源空载输出正常加载就保护。

楼主(2020-04-13):
长城ATX-300P4电源待机交流功耗3.03W,绿线接地(开机)风扇转空载交流功耗11.2W,12V接15Ω(0.8A,输出功率约10W)负载交流功耗55W(增加的功耗44W,过大了!)12V接10Ω负载就保护了,5V接10Ω(0.5A/5W)交流功耗15W(增大了4W左右还比较合理)。5V接4.7Ω保护(5W输出功率就保护了?)。请高人解惑!
问题解决了:原来是滤波电容问题,5V(10V/2200u),12V(16V/2200u)更换即可。为什么滤波电容问题就使得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呢?请高人解释。

网友A(2023-05-29):
容量下降,高频整流后要求电容 是低esr,电容老化后,容量下降,ESR下升。带载能力下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