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阴数码管到底要不要三级管驱动,我用51单片机直接驱动共阴数码管也可以

楼主(2020-04-13):
  共阴数码管到底要不要三级管驱动,我用51单片机直接驱动共阴数码管也可以

网友A:
只接一个也许短时期内可行,长期工作就会有麻烦

网友B:
做实验可以,做产品不好,除非经过实验和计算能保证长期稳定工作还有余量。

网友C:
你自己用可以不接

网友D:
两个点:
1:你没有好好的看你所用单片机型号的数据手册
2:你没有理解LED数码的大概工作原理

8个数码管以下的,STC的8051都是可以不用三极管的,不管是共阴还是共阳,完全没有必要
不管是产品还是实验,驱动三极管都是个累赘
但是,限流电阻是一定要的,不管是哪个数码管,LED的限流是一定要的,这是了基本的知识,如果不知道为什么,那就倒回去再学一下模电

网友E:
着需要看使用多少个数码管,多的话,还是需要驱动的。而驱动会产生一定的功耗

网友F:
“共阴数码管到底要不要三级管驱动,我用51单片机直接驱动共阴数码管也可以”

--1、单片机驱动是可以的,但要加限流电阻,保护IO口。
--2、如果是做产品,最好在com端加三极管控制,保证每一段的数码都亮度均匀,特别有不同颜色段的数码管的时候,要注意根据这些不同颜色的段的电流和亮度控制,相应调整限流电阻的大小,以达到亮度均匀而且数码管寿命到达最大。

网友G:
玩玩,不用是没有问题的。。。。如果做产品之类,最好是使用三极管,或专门的驱动芯片

~~~~~~~~~

网友H:
如何只是做个LED闪烁做为指示正常运行可以直接接到GPIO,电流流入MCU,不过建议LED限流电阻可以使用1KΩ,减小LED电流.  如果做产品LED比较多的话,共阴极会有大电流进入GPIO,会导致IO发热,所以建议外界三极管或MOS管驱动.

网友I:
以稳定为主,根据需要是否增加,都不用绝对。

网友J:
规范,按规范设计,按规范施工,按规范使用。如果各环节都这么做了,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,如同一个社会需按法律运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接一个也许短时期内可行,长期工作就会有麻烦

  好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规范,按规范设计,按规范施工,按规范使用。如果各环节都这么做了,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,如同一个社会需 ...

  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