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手机的音量控制按键是如何实现的?

楼主(2020-04-13):
最近在做一个录音机,想加上一个类似与手机的音量控制按键。手机的音量控制按键的电路是什么?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好难找呀,有什么搜索关键词或者资料吗?大佬们。

网友A:
这类按键形式就是短按+/-,长按连+/-的状态机按键,相关文章很多。

网友B:
就两个独立开关,无锁,点动。

网友C:
1、按键的原理,多数是电平触发,一般是低电平触发

2、手机上的音量键,有的是单独的键,有的不是。单独按键的,也基本是低电平触发。非独立按键的,一般电分压控制,这类型不多。

3、你的录音是想控制音量,首先确认录音的芯片是否有音量控制功能,要是有就简单了。要是录音的芯片没有音量控制,就要添加外接的音量控制,有简单的电位器的,也有使用专门的电子音量芯片的。

网友D:
用程序控制吧简单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