版本一样keil,同一个程序生成的hex文件不一样,一个hex文件仿真可以正常运行,一...

楼主(2020-04-13):
代码是网上学习资料里的,编译没有错,他自带的hex我用proteus仿真没有问题,但是我自己再用keil4代码生成hex仿真却没反应,好奇怪,求大佬帮帮忙!

网友A:
可能是编译时选择的优化程序不一致

网友B:
你建工程的时候有没有选错芯片?

网友C:
项目的设定,对比 对比

网友D:
新老版本编译器,型号设定,你都要检查的,它一般会有提示

网友E:
我用的是keil4,学习资源也是网上,没有问题,看是不是目标属性设置问题。

网友F:
别信他.hex就生成于你看到的文件!本人就吃过这个亏

网友F:
把代码放上来,大家楼楼...........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编译时选择的优化程序不一致

嗯,我把优化调为0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把代码放上来,大家楼楼.................

解决了,我把代码优化改为0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