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单片机下载失败求解答!请确定是否有新版软件,请及时更新!

楼主(2020-04-13):
用的是USB转RS232,检测MCU可以正常检测到内容,点击下载以后提示

正在重新握手。。。。
下载失败!(6.87C)
请确定是否有新版软件,请及时更新!

看上面给出的提示,应该就是在握手的时间就失败了!
百度看了下,有的说是单片机损坏,现在设备能够开机正常运行,检测MCU也能反馈出结果。如果单片机损坏的话,是不是就无法运行程序或者检测出来MCU结果了!

自己调试好多设备都没问题,自己测试也没问题,唯独现在这一台远程升级出现这个问题。

请问一下一般这样是哪里出现问题了!

P1.0和P1.1与下载无关,(所以应该不是接地问题)
RXD  TXD没有接反(出现问题以后我第一时间在我自己设备进行测试,如果反接无法检测MCU)
检测MCU给出的结果和我在自己电脑调试设备出的结果一致(一字不差)。

用的是USB转232  PL2303的线。

单片机为STC89C516RD+
看了一下ISP软件,里面对于这个芯片并没有过多的设置项。

百度看了好多东西也是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,希望在这里能够得到解决办法!

先谢谢各位了!

楼主:
设备能够正常检测到MCU选项,
P1.0 P1.1也和下载无关,
RDX TDX正常接线,没有反接,我自己测试了一下,如果反接无法读取MCU选项。
检测MCU读取出来的东西和我这边开发用的读取内容一字不差。

用的PL2303线。

网友A:
首先看看你的单片机是否配成功
最新的STC-ISP 6.87C 最高波特率和最低的波特率要设置一致,比如要同为9600,或者14400,反正要一致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设备能够正常检测到MCU选项,
P1.0 P1.1也和下载无关,
RDX TDX正常接线,没有反接,我自己测试了一下, ...

网友C:
换个下载器(线)试试吧

网友D:
RXD和TXD是否有带485电路,如果有先断开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换个下载器(线)试试吧

换了几条线  都一样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RXD和TXD是否有带485电路,如果有先断开就行了

确定没有485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看看你的单片机是否配成功
最新的STC-ISP 6.87C 最高波特率和最低的波特率要设置一致,比如要同为9600 ...

目前怀疑就是波特率原因,

网友E:
实际原因不能确定,但是PL2303很坑,建议换新的CH340G,可以使用普中的烧录软件,会自动调节到合适的波特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实际原因不能确定,但是PL2303很坑,建议换新的CH340G,可以使用普中的烧录软件,会自动调节到合适的波特率 ...

现在没办法更换,现在只能希望调低波特率好一点,牺牲速度,希望能够成功。等下试一下

网友F(2020-06-09):
引用 楼主:
现在没办法更换,现在只能希望调低波特率好一点,牺牲速度,希望能够成功。等下试一下

大佬弄好了吗,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,两台都是这样,第一台把所有焊点焊了一遍就好了,第二台不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