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抢答器编程 仿真失败

楼主:
编一个抢答器,倒计时60秒用中断法定时,抢答倒计时30秒用定时器定时,一个按键控制60秒倒计时开关,一个按键控制抢答开关,一个按键复位。
不知道为什么仿真失败。电路图如下,程序在一楼。

网友A(2020-04-13):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code zixingma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sbit P20=P2^0;
sbit P21=P2^1;
sbit P22=P2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黄灯
sbit P23=P2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红灯
sbit P26=P2^6;
sbit P27=P2^7;
sbit key1=P3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倒计时开关
sbit key2=P3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抢答器开关
sbit key3=P3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开关
uchar s,n,k,flag;
void delay5ms()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10;i>0;i--)
        for(j=248;j>0;j--);
}
void delay10ms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for(i=20;i>0;i--)
        for(j=248;j>0;j--)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P22=0;
        P23=0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TMOD=0x1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0用中断定时1s,T1用定时器定时1s,均为方式一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IE=0x8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00 1101
     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flag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倒计时60s开始,中断法定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=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>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zixingma[s/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zixingma[s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倒计时结束,红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3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抢答开始,定时器T0定时30s倒计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2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答题开始,黄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F1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6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7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>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zixingma[n/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6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7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zixingma[n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n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答题时间到,黄灯灭,红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3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=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3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t_0() interrupt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秒定时 (1分钟)
{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k--;
        if(k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=20;
                s--;
                if(s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3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int_0() interrupt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倒计时开关
{
        EX0=0;
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while(key1==1);
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EX0=1;
}
void int_1() interrupt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抢答开关
{
        EX1=0;
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flag=2;
        while(key2==1);
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EX1=1;
}
void t_1() interrupt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开关
{
        ET1=0;
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flag=3;
        while(key3==1);
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ET1=1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