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2570|回5|收藏
楼主 ID:728690 只看他

楼主(2020-04-14):
最近开发产品用到STC15W408AS单片机,在操作EEPROM时,遇到奇怪问题,百思不得其解,请教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?
函数用的是官方例程,方法参考官方例程,也就是先擦除扇区再逐字节写入。
我只写2个字节,发现只要第2个字节是小于0x80,则能成功写入,读出来也没问题,但如果大于0x80,则会导致前一个字节变成0xFF!
有图为证:写0x0108成功,写0x0178成功,写0x0188就直接变成0xFF88!看起来是第2字节的第7位,会影响前1个字节的内容。

试验过写4个字节,发现规律是一样的。也怀疑过器件问题,但换过一片还是一样。
求教高手指点。

沙发 ID:614056 只看他

网友:
逻辑分析仪抓下IIC波形看下,从你描述的问题看,原因应该是命令字节发送错误
板凳 ID:728690 只看他

网友:
抱歉,乌龙了,学艺不精。狂汗!不是器件的问题,其实是写入成功了,只是读取时2个单字节拼接成双字节的程序有误,在此给STC及各位吧友道歉。
地板 ID:675145 只看他

网友:
我用的时候都挺好的,方便的话把程序贴出来,大家学习一下。
5# ID:716413 只看他

网友:
查查硬件,看是不是数据位7有粘连。
6# ID:738613 只看他

网友(2020-05-15):
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 可以发一下eeprom的处理程序吗  谢谢

51黑电子论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