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初学者想知道为啥下面的程序led灯亮,但是蜂鸣器不响,蜂鸣器是P1^5

楼主(2020-04-14)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"intrins.h"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beep=P1^5;
uchar temp;
void delay( uint z)
{
unsigned int x,y;
for(x=z;x>0;x--)
   for(y=114;y>0;y--);
}

void main()
{
temp=0xf0;
P2=temp;
delay(100);
while(1)
{
beep=0;
temp=_crol_(temp,1);
P2=temp;
beep=~beep;
delay(100);
}

}

网友A:
看看你的硬件电路,蜂鸣器怎么驱动的

网友A:
给你个蜂鸣器驱动函数void Beep()       {       unsigned char i  ;       for (i=0  ;i<100  ;i++)         {           delay(100)  ;           BEEP=!BEEP  ;                //Beep取反         }      BEEP=1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蜂鸣器      delayms(100);   }

网友B:
你把延时放大点 0.1s可能听不出来

网友C:
while(1)
{
beep=0;
temp=_crol_(temp,1);
P2=temp;
beep=~beep;
delay(100);
}
把delay(100)改成500或更高试试,不行的话检查硬件

网友D:
驱动无源蜂鸣器最好单独写一个驱动子程序供主程序调用。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"intrins.h"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beep=P1^5;

void delay( uint z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for(y=114;y>0;y--);
}

void Ring(unsigned int t)        //半周期无源蜂鸣器驱动程序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(t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eep=~bee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端口取反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5;i++);        //延时0.234ms
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约=蜂鸣器谐振频率2.135KHz,占空比50%方波
        beep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端口复位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P2=0xfe;
        Ring(500);
        delay(1500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_crol_(P2,1);
                Ring(500);//响铃约120ms
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//延时1.5s
        }
}

网友E:
延时时间太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