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302为什么和单片机的晶振有关系?

楼主(2020-04-14):
抱着刨根问底的精神,这几天一直在捣鼓DS1302

刚开始实验时,我使用STC98C52RC单片机配22.1184的晶振,和DS1302进行通讯,为了走时精准,我专门给DS1302配置了鬼子产的KDS的晶振,但是结果走时很不准,一个小时大约要慢上十来分钟。。。

我一直觉得是芯片的问题,因为KDS晶振我换了好几个结果都一样。准备在某宝上换一家购买芯片时,无意间看了店家给出的中明,上面写着单片机晶振不要超过20M云云,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将单片机的晶振换成了11.0502,试了一天一夜,走时非常精准,误差不到2秒,换回原22.1184,又是不准。

请问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单片机的晶振只影响与DS1302的通信,走时不对可能是通信数据未完全正确读出,走时的正确性完全看接在DS1302上的32.768kh晶振

网友B:
原理上两个的晶振互不相干,估计是1302的感觉到MCU用了较高的晶振很不服气就放慢了脚步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原理上两个的晶振互不相干,估计是1302的感觉到MCU用了较高的晶振很不服气就放慢了脚步...

这个看笑了,好久都没有笑过了。

网友D:
DS1302只靠32768晶振走时的,时间的误差都是由这个晶振引起的
没有晶振校正仪器的,不要用这个时钟IC了
但它只会一天慢几十秒,不会再慢了,像你这种情况是你自己程序的问题,或者是别的电路问题,再检查一下
推荐你用:RX8010SJ
这个IC已经校正过晶振,也有温度补偿,一两块一个,比你DS1302加有源晶振还实用

楼主:
但是我的确是只换了CPU的晶振,从22换成11,走时就正常了啊。程序没有任何问题,不管是正慢还是正常,都能正确的读到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