压电陶瓷蜂鸣器制作110分贝报警器,三脚升压电感应该选什么样的参数?附电路图

楼主:
想做一款报警器,声音要110分贝以上,线路图在下方,选用的压电陶瓷蜂鸣器图片和参数也在下方,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三脚升压电感应该选什么样的参数,玩过的老哥帮忙给点意见。或者电路上有什么指教的也欢迎讨论。

压电陶瓷蜂鸣器

压电陶瓷蜂鸣器

压电陶瓷蜂鸣器参数

压电陶瓷蜂鸣器参数

电路图

电路图

网友A(2020-04-14):
估计你可能没有用过这玩意
这玩意声音很小的,而且是高频的:4.0KHZ(参数上面标的),110分贝应该是不行的
你还得有一个共振腔,就是像蜂鸣器那种样子的
它是用交流电的,所以,你还得给它加一个电感电路
这么多东西,还不如直接用一个蜂鸣器

网友B:
这么大音量的报警器得有好几瓦的输出功率,不可能用压电陶瓷片做出来。图片上这玩意做闹钟还行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估计你可能没有用过这玩意
这玩意声音很小的,而且是高频的:4.0KHZ(参数上面标的),110分贝应该是不行的
你 ...

共振腔我已经有了,问了卖家说看电路设计,是可以达到110分贝的,电感电路也已经有了,就是电感参数应该选什么样的心里犯滴鼓,电感用到比较少,望老哥赐教啊。

网友D(2021-05-17):
电感用8*10的工字电感,1-2:1-2mH,  1-3:100-120mH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