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单片机秒表Proteus仿真程序 tm1637数码管显示

楼主(2020-04-14):
Proteus仿真电路图如下:

  1. /**

  2. *版权所有(c)2018,艁ukasz Marcin Podkalicki
  3. *2009年12月13日
  4. *简单定时器(启动/复位/停止),使用基于TM1637的一个按钮和7段显示模块。              *
  5. *注意,这个ATtiny13项目使用的内部时钟并不精确
  6. *时间可以向前或向后流动,但是嘿!
  7. *它仍然足够做一个好的鸡蛋计时器:)

  8. */

  9. //#include <stdint.h>

  10. #include <avr/io.h>

  11. #include <util/delay.h>

  12. #include <avr/interrupt.h>

  13. #include "tm1637.h"

  14. #define        BUTTON_PIN        PB2

  15. #define        TIMER_UPDATE        (1 << 1)

  16. #define        TIMER_STOP        (1 << 2)

  17. #define        TIMER_START        (1 << 3)

  18. #define        TIMER_RESET        (1 << 4)

static volatile uint8_t timer_counter;

static volatile uint8_t timer_events;

static volatile uint8_t timer_seconds;

static volatile uint8_t timer_minutes;

static volatile uint8_t timer_colon;

  24. static void timer_init(void);

  25. static void timer_handler(void);

  26. static void timer_process(void);

  27. static void timer_display(const uint8_t minutes, const uint8_t seconds, const uint8_t colon);

  28. ISR(TIM0_COMPA_vect)

  30.         timer_handler();

  32. int main(void)

  33. {

  34.         /* setup */

  35.         timer_init();

        /* loop */

        while (1) {

                timer_process();

        }

}

  41. void  timer_init(void)

        TM1637_init(1, 4);

        DDRB &= ~_BV(BUTTON_PIN); //明确设置按钮针作为输入

        PORTB |= _BV(BUTTON_PIN); // 设置按钮销的上拉电阻器

        TCCR0A |= _BV(WGM01); // 将计时器计数器模式设置为CTC

        TCCR0B |= _BV(CS01)|_BV(CS00); // 将预分频器设置为64(CLK=1200000Hz/64/250=75Hz)

        OCR0A = 249; // 设置定时器计数器最大值(250-1)

TIMSK |= _BV(OCIE0A);// 启用定时器CTC中断

        timer_counter = timer_seconds = timer_minutes = 0; // 重置计数器

        timer_events = TIMER_UPDATE | TIMER_RESET; // 重置计时器和更新显示

        timer_colon = 1; // 显示冒号

        sei(); //启用全局中断

}

  55. void  timer_handler(void)

  57.         if (!(timer_events & TIMER_START)) {

  58.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
  59.         }

        timer_counter++;

        if (timer_counter == 38) {

                timer_colon = 1;

                timer_events |= TIMER_UPDATE;

        } else if (timer_counter == 75) {

                timer_colon = 0;

                timer_counter = 0;

                if (++timer_seconds == 60)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_seconds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++timer_minutes == 100)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_minutes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timer_events |= TIMER_UPDATE;

        }

}

  76. void  timer_process(void)

        /* 过程启动/停止/重置 */

        if ((PINB & _BV(BUTTON_PIN)) == 0) {

                _delay_ms(10); // 去噪时间

                while((PINB & _BV(BUTTON_PIN)) == 0);

                if (timer_events & TIMER_START)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_colon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_events = TIMER_UPDATE | TIMER_STOP;

                } else if (timer_events & TIMER_STOP)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_minutes = timer_seconds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_colon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_events = TIMER_UPDATE | TIMER_RESET;

                } else if (timer_events & TIMER_RESET)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_events = TIMER_START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        /* 更新显示 */

        if (timer_events & TIMER_UPDATE) {

                timer_display(timer_minutes, timer_seconds, timer_colon);

                timer_events &= ~TIMER_UPDATE;

        }

}

  99. void  timer_display(const uint8_t minutes, const uint8_t seconds, const uint8_t colon)

  101.         /* 显示分钟数*/

  102.         TM1637_display_digit(0, minutes / 10);

  103.         TM1637_display_digit(1, minutes % 10);

  104.         /* 显示秒数 */

  105.         TM1637_display_digit(2, seconds / 10);

  106.         TM1637_display_digit(3, seconds % 10);

        /* 显示/隐藏冒号 */

        TM1637_display_colon(colon);

}

51hei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