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坏了,换个同型号的能不能用

楼主:
这个板子用的是STC15W1K24S-35I LQFP44,和25Q16JVSIQ,是个32路花样控制器,这个有个编程软件,使用挺方便的,现在单片机坏了,腐蚀坏了引脚,昨天我手贱,好像把存储那个也弄烧了,跳过3.3v稳压接成12v了,我想问问,这个直接换了空ic再用那个编程软件能不能写进去数据啊,

网友A(2020-04-14):
可以。只是要重新写程序。

网友B:
换上去的器件引脚定义最好一样否则要飞线,内存一定不比原来的小型号一样的更方便维护其他没问题。

网友C:
你有编程软件,还要有原程序才行。

网友D:
楼主手里的编程软件只是操作这个设备的应用软件,还要有原程序文件烧录到新芯片中才能行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可以。只是要重新写程序。

按我的理解(因为我初学,刚会点亮点阵),这种东西应该有个底层程序,但是这个是存贮在板子上,还是在编程的程序里呢。要是在编程的程序里,那他这个 板子很容易复制了,一个单片机几块钱,加上所有零件,也就撑死20块钱,可这个板子卖120多远,而且编程软件是免费的,岂不是很容易复制啊
不过可以试验一下,买几个芯片焊上看能不能下载用

网友F:
可以的  但是在程序里面还需要改下

网友G:
可以,但是得注意程序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可以的  但是在程序里面还需要改下

都换上了,但是不能用他那个程序编辑了,估计应该有底层程序吧,咱目前也不太懂。不过写了一段单片机代码,下载进去了,实现了同样的效果。至此,这个花了120元的32路控制器,几块钱修好了。对单片机也增加了一些实际的了解,并且验证了一些自己关于单片机使用的看法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可以,但是得注意程序

都换上了,但是不能用他那个程序编辑了,估计应该有底层程序吧,咱目前也不太懂。不过写了一段单片机代码,下载进去了,实现了同样的效果。至此,这个花了120元的32路控制器,几块钱修好了。对单片机也增加了一些实际的了解,并且验证了一些自己关于单片机使用的看法。

网友H:
你的编程器只是花样编程, 芯片没有固件是没法运行的

网友I:
没有单片机,想试代码的话可以用仿真软件

网友J:
可以,重新下载程序即可

网友K:
用相同的芯片替换应该没问题

网友L:
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,然后重新编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