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rf24l01无线温度报警收发模块可以被Proteus仿真吗?

楼主(2020-04-14):
无线温度报警收发模块可以被仿真吗
nrf24l01 怎么收不到这个模块  需要封装吗

网友A:
这个模块不能仿真,画出来也只是样子,没有作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模块不能仿真,画出来也只是样子,没有作用

那有什么可以代替其无线收发功能并能仿真的呢

网友B:
跳过nrf,改改原来的代码,分别进行仿真

网友C:
无法模拟nRF24L01,

网友D:
这个模块是spi接口的吧,如果是可以用spi debugger查看spi总线的数据,近似于部分仿真。

网友E:
还是用实物实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