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小白请教,如何学会简单的编程?

楼主(2020-04-14):
刚开始接触51单片机,用keil和isis 7 professional
想问一下有什么好的学习单片机的网课,视频吗??
就是会简单的编程就好
谢谢各位大佬推荐

网友A:
建议初学者学习下数电和模电

51单片机教程(从原理开始基于汇编)
http://www.51hei.com/mcuteach/252.html

单片机c语言教程
http://www.51hei.com/mcuteach/150.html

网友B:
建议上b站去看吧,里面很多。

网友C:
此网站左上点击首页-->单片机基础知识,1、单片机基础 2、单片机C语言 3、单片机视频

网友D:
搜杜洋,第三个视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