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P0\P1\P2\P3口都被占用了,想使用中断功能的话,怎么搞?

楼主:
请问各位,如图,假如P0\P1\P2\P3口都被占用了,想使用中断功能的话,怎么搞?可不可以不扩展IO口?小白在线等,谢谢各位!

网友A(2020-04-14):
要看这些IO口都做虾米用,这样截图想叫人盲人摸象?还是管中窥豹?

网友B:
外部中断不能用了,但是定时器功能可以在程序里面用,不通过外部触发。

网友C:
截图不能截多点么?IO口不够就换芯片吧!

网友D:
液晶屏换成i2c或psi接口的能空出几个脚,不过代码要增加。

网友E:
端口复用

网友F:
不好意思 各位完整电路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