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 AMPIRE12864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少占用一点单片机的IO口

楼主:
单片机IO口资源着实紧张,请问各位大佬,这个AMPIRE12864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少占用一点单片机的IO口?谢谢!

网友A(2020-04-14):
rst  e  rw  rs cs1 cs2 这些控制引脚可以用一个串转并的芯片,这样可以少占用单片机的io口。

网友B:
据说protues里面的12864也可以用串行接法,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例子
串行方式使用12864的proteus仿真实例 - 百度文库 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e26c9d1a6bec0975f465e2bb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