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oled显示图片的问题,图片一闪而过,之后就是黑屏

楼主:
程序下载进去之后虽然加了延时,但是oled把图片一闪而过,之后就是黑屏,求救怎么解决

oled显示函数

oled显示函数

主函数部分

主函数部分

显示图片的函数

显示图片的函数

主函数调用

主函数调用

网友A(2020-04-15):
其实显示bmp图片的函数注释里面已经说明了y的范围只能是0-7,所以你最多也只能写成OLED_DrawBMP(32,0,96,7,bqb);

网友B(2021-07-13):
OLED_DrawBMP(32,0,96,7,bqb)这个函数已经刷新GRAM了的,不要再调用OLE_Refresh_Gram
,否则就会被刷新,导致一闪就变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