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红外热释电传感器仿真问题

楼主:
这个帖子里的仿真我按照他的文件方法去试了下,仿真结果不正确,和文中所说并不一样,希望大家能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,能给出解决方法,成功实现仿真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10520-1.html这个是作者的帖子,希望大家帮我看看,原作者已经很久没上线了,我找不到原作者,所以求助各位。谢谢!

我把左下角的电源模块稍微改了下,不知道这样正确不

我把左下角的电源模块稍微改了下,不知道这样正确不

打开关闭按钮都没有反应,而且单片机都是高电平

打开关闭按钮都没有反应,而且单片机都是高电平

LED灯和蜂鸣器没有正常工作吧,因为打开开关和关闭开关并没有区别

LED灯和蜂鸣器没有正常工作吧,因为打开开关和关闭开关并没有区别

这是作者的原仿真图

这是作者的原仿真图

这是我用作者的仿真打开电源开关,打开P1.3的模拟红外开关,以及按钮的仿真结果

这是我用作者的仿真打开电源开关,打开P1.3的模拟红外开关,以及按钮的仿真结果

网友A(2020-04-14):
你左下角那部分电路接上去,不直接就短路了,黄色是短路的意思。高电平时因为,51单片机IO默认就是高电平,你按键另外一段又连接的是高电平,当然什么时候都是高电平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左下角那部分电路接上去,不直接就短路了,黄色是短路的意思。高电平时因为,51单片机IO默认就是高电平, ...

请问是否方便看看此设计的仿真,我按照说明仿真出来总是不成功

网友A:
你让按键接地,另一端加个上拉电阻,按键按下低电平,模拟无人的时候;按键抬起,是高电平,模拟有人在的时候,同时,你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,将这个IO口再次拉高一下试试。